双排芯片引脚怎么焊接的,求助中?

楼主(2015-12-22):
双排芯片引脚怎么焊接的,求助中?不知道怎么焊? ,单排的会焊,双排怎么焊?大神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我想就应该用BGA的方法来焊,要不然里面的没办法。

网友:
按BGA的焊接方法来焊,,,,,,

网友:
先把引脚加点锡 用BGA喊上去 应该可以 第一次遇见 搞定了  以后还得跟你学习

网友:
上bga吧,这个不好弄!

网友:
上BGA也要点难度,,,有点技术含量

网友A:
这芯片是什么东东上面的

网友B:
PCB 焊盘 和芯片焊盘都上满锡  用风枪吹上去  用点力往下压 把多余的锡 压出来 然后焊干净外围   DELL 新款机子 换过一个这个EC   DELL  33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是什么东东上面的

DELL  3340

网友:
这个还真是头一次见,觉得芯片和PCB上点锡风枪就可以搞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 焊盘 和芯片焊盘都上满锡  用风枪吹上去  用点力往下压 把多余的锡 压出来 然后焊干净外围   DELL 新款 ...

不怕连锡吗

网友:
焊油够了就不会连

网友:
没焊过这种芯片 还真给不了什么意见

网友:
把芯片和主板上都加一下锡珠,用风枪焊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QFN芯片。

网友:
用风枪吹上去

网友:
用风枪可以搞定的

网友:
这个你好搞点锡浆了

网友:
搞点锡浆,用风枪去掉嘴用大口应该可以,相当于BGA

网友:
以后不会都是这种E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