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屏问题

楼主(2015-12-22):
原屏是:中华映管CLAA154WA05,1280X800,LVDS(1CH.6BIT)3.3V。换的屏是:三星LTN154P1S4L,1680X1050,LVDS(2CH.6BIT)3.3V。换上后能点亮,显示字符可见,图片也一样,问题是不清楚。不能调分辩率。问修友们,用什么办法能正常使用。两板的码片对换能行吗?外还有什么招。请指导!!!

网友:
说明你的主板不支持高分屏,要换根高分屏线试下,估计也不行,最好原参数屏替换。

网友:
二楼正解,不支持高分

网友:
154老高分屏比普分的多几组数据线。不能直接换

网友:
屏麻片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