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Q45 黑屏 报警 维修分享

楼主(2015-12-22):
接一客户三星本,Q45 ,二代条子的,上电源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到1.4A左右(整机测试)无显,听到一长两短报警提示,怀疑内存是否有故障,更换内存测试仍是如此,拆去内存跑电流,居然还是原报警声,且电流跳变数次,后上【迅维】网搜了下,也没看到有过多的案例,偶尔看到一侧,说可能显卡故障,可是我拆除内存怎么电流还是跑一样呢,不管了,拆机吧,说干就干,拆除键盘后发现,居然C壳面的主板上还有一根内存,这下似乎有些明白拆除底下的内存电流都是一样的缘由了,拆了键盘下的内存,这下电流没有跳变了,据此,判断应该显卡故障可能性比较大,不说了,直接干显卡吧,这款机器已经老了,本着“保守治疗的方法”--加焊,一是这款板子比较薄,更换显卡风险比较大,二是机器已经几年了,花太多代价客户会不修的,所以就直接加焊,结果不说大家应该知道了。这里简单分析下,供新手一个借鉴,请大侠们勿拍砖,谢谢!

网友:
听起来简单,做起来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支持楼主

网友:
修好了才知道有多简单

网友:
一长两短报警, 直接就是显卡问题吧

现在的都不记报警代码么   以前都要记,学的时候还要用笔记

网友:
写的比较简单 但是值得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