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420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5-12-22):
今天接同行一台机Acer4420   马上上电试机电流跑到1A感觉是显卡问题   然后笑了这不是送钱的节奏嘛    马上拆机一看没显卡    AMD北桥马上取下小电池加焊北桥   加了还是不亮  后面来测试个路供电信号到正常  搞了半天没什么思路了    无意间看到小电池没有装一测电压有电 只有抱着试试看了     结果一装开机白屏   换屏亮机  收钱file:///D:\985280860\Image\C2C\C1A94764D62E221272533C378FB86679.jpg

网友A:
新手发帖,回帖鼓励下。以后多些发帖,一起为我们我们这个大家庭作贡献!大家也分支持一下吧,反正加分也不扣自己的论坛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发帖,回帖鼓励下。以后多些发帖,一起为我们我们这个大家庭作贡献!大家也分支持一下吧,反正加分也不 ...

多    谢        多    谢

网友B:
白屏都是小毛病 除非人为几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屏都是小毛病 除非人为几手

我也不知道  我换了屏马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