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发现又一"通病"

楼主(2015-12-22):
机器型号: G460 LA-5751P
      故障 :  两条内存不开机,单条正常。故障原因:内存上槽虚焊直接上图(此故障碰到不下五台)可以算通病。

给加点分吧

网友:
上次遇到过,但是thinkpad,e420.也是内存槽虚汗

网友A:
这玩意是进水了才焊的,,不是通病

网友B:
这是受潮了的症状吧! 内存槽虚焊的不多见,毕竟内存又不是说经常插拔,一般也不会影响到槽子后面引脚虚焊!

网友:
还算不上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进水了才焊的,,不是通病

认真看了吗?    我说碰到好几台这样的了。 焊盘一动就晃 , 进不进水我看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受潮了的症状吧! 内存槽虚焊的不多见,毕竟内存又不是说经常插拔,一般也不会影响到槽子后面引脚虚焊 ...

那是你没碰到过

网友:
碰到过  但绝对没这么多! 你这图上那几个引脚一看就相当明显!

网友:
进水了吧,要不然这么多?

网友:
楼主 阐述有点不明,  单条内存是指任何一个插槽么?还是指定一个插槽

是否是通病待验证

网友:
应该是个通病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我还真没遇到过这款内存插槽出问题的

网友:
多谢楼主爆料  同学们踊跃发帖好涨经验值

网友:
这个主要是在掌托下而且还在主板边上。现在主板又这么薄还很脆。内存槽的硬度比主板强。经常按压就会松动啦

网友:
留个心,以后会用得上

网友:
08年修机遇见过内存曹虚焊的  这两年貌似真没遇见过

网友:
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虚焊这么多,真没见过,我以为换CPU呢

网友:
我也遇到好几台了 也是内存槽问题

网友:
好像遇到过 单根可以的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问题,下次接到G460,得留意一下才行。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不过支持一下

网友:
联想的内存槽虚碰到的还真是少 一般都是BIOS爱坏 460 470 480 这些算是现在联想修的最多的了

网友:
谢谢分享,暂时还没有修到这个通病,以后秒杀

网友:
遇到过加焊内存槽子好的

网友:
之前有碰到过 稍微处理下就好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靠近插口的一般都容易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