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主板跑C1

楼主(2015-12-22):
GA-78LMT-S2主板跑C1  内存1脚0。7V 238脚3.3v在官网下载的bios刷上去后直接不跑码  内存条和CPU都是好的  不知道怎么搞      时钟芯片有点多热量

网友A:
有没有测一下内存的时钟和数据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测一下内存的时钟和数据总线

不知道是那个脚

网友:
内在存打一下阻值,,,,,,,,

网友:
63,64,184,185脚时钟电压

网友:
楼主乱修会扩大故障哦

网友:
也要查下南桥,25M晶体是否起,

网友B:
谢谢亲们给我评论  下载主板已经好了  是断线了 不多说  上图

网友:
VDDSPD 3.3  没有?

网友C(2016-05-02):
你这么飞线真的好么 这个还上不上螺丝啦

网友:
SMBUS 脚打值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亲们给我评论  下载主板已经好了  是断线了 不多说  上图

是多少脚断线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飞线真的好么 这个还上不上螺丝啦

可以上只是不要打太紧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亲们给我评论  下载主板已经好了  是断线了 不多说  上图

谢谢,今天接一块一样的主板,也是跑C1,死马当活马医,没想到按你的方法搞好了。。。。

网友:
118和238测量没

网友:
遇到个一样的机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呵呵呵。。这样多可以。。

网友:
迅维网真是个好地方 省时省力啊

网友:
希望楼主说下是哪些地方断线了

网友:
SMBUS总线测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