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LED无背光二修机 型号E2462EW

楼主(2015-12-22):
  机器难度二修机  。现象通电冒烟很大因为主板都要燃了 把送修的小妹妹都吓到了  报价后打开机壳看图  这个机器烧的是有点凶  但我是有底气的为啥呢  有宝图在手怕个毛。

这个主要配件发上来就是他坏了     那个电感坏了上家如何也修不好就是电感里面都烧黑了  ,我拆了你们看到了吗 铜线发黑了  在料板上找了电感   MOS  再有限流电阻  整流二关  通电就OK 要点  就是电感外观是看不出来的这个要经验。上图

最后把这个机器图纸奉献给大家,大家看在写贴不易上,给加加分不得扣你的分的,亲们大方

网友:
液晶的图纸你也能搞到,牛b

网友:
图纸都有 必须为你加分到不太不厚道了

网友:
楼主能发现电感有问题,不简单

网友A:
怎么确定电感有问题啊,是问答烧糊的味道吗

网友:
这个就是为啥上家没有修好的秘密。。   加分木有呀。电感就这样是看不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确定电感有问题啊,是问答烧糊的味道吗

这个就是为啥上家没有修好的秘密。。   加分木有呀。电感就这样是看不出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为啥上家没有修好的秘密。。   加分木有呀。电感就这样是看不出问题的

加分了,说说秘密吧,这种真的不好判断,倒是遇见过,初级的电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了,说说秘密吧,这种真的不好判断,倒是遇见过,初级的电杆

秘密就是你把零件换好就烧   或不升压   99都是他挂了

网友C:
无背光  是不是就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背光  是不是就是暗屏~

就是 妞说的对

网友:
不简单呀···群主···电感坏也知道

网友D:
烧成那样,板还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成那样,板还能修吗?

有电路图好办的很

网友:
多谢LZ指点,一直都没有想到是电感问题。想想装上就烧应该与震荡有关系。

网友:
电感是否损坏真的不好判断   楼主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