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版号NM-A181

楼主(2015-12-22):
此机器是集显的  电流上0.9A无跳变  没有过内存    内存  CPU  BIOS已经刷过   内存上的供电  总线  复位信号  都有  打值没有断线  不解中   那位高手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集显0.9A电流有点偏大啊 ,取下内存电流是多少?

网友:
应该还没跑,查下复位出来了不?

网友:
取下内存也是这个电流

网友:
还是不过内存的

网友:
英特 还是 AMD 南桥温度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