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M61PML-K 网口打叉,网卡发烫

楼主(2015-12-22):
进系统后网口打叉,摸板子网卡特别烫,就好像短路似的,但是没量到哪里短路,网卡型号是:RTL8111DL,求大神指导!!!

网友:
应该是网卡芯片阻值变小。并没有完全短路,所以你没测到。直接换芯片吧。

网友:
换一个网卡芯片式式

网友:
拆网卡芯片,打焊盘阻值看下。有可能芯片本身坏

网友:
换个芯片就知道了

网友:
发烫,直接换个试试还发烫就知道是芯片的问题还是线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