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H61MXE-K 自动开机

楼主(2015-12-22):
关机之后,就自动开机了,该怎么查?板子没别的问题。I/O换过,桥好像也被打过。求指导!!!
问题

网友:
主要还是看绿线的线路吧

网友:
进bios 吧时间调一下 不行的话再吧网卡唤醒关掉

网友:
这个I/O被换过,检查出问题来了,那个人没I.O没焊好,有俩个脚连了一点点,幸好仔细又看了一遍,重新拖锡后没事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