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70打游戏 看高清灰屏

楼主(2015-12-22):
  上午接了一条Y470  客户反应只要 看高清打游戏灰屏打游戏看高清几秒就灰屏  拆机裸板一式果然一样灰屏  于是再跑电压  当灰屏时测量到显卡供电主电压明显不对 才0.6V 这下找到问题所在就好办了  打开图纸

先换了RT8208A供电芯片   开机一跑一个吊样。  接下来老老实实的查条件  当量到15开启信号是电压1.0  明显不对。顺作信号跑PR9206 一段3.3 一段1.0  图纸标准0欧   没得说的找个0欧装上再开机   开启信号OK了3.3   跑游戏看电影也不灰屏了  总结遇到这类机器不要盲目动显卡  动屏 先检查工作电压仔细检查才会使维修块准很的完成 。

网友:
   这样也会导致灰屏?学习了

网友:
我修到的都是开机就灰屏 一般都是显卡的事情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好出问题,你这算是稳定了

网友:
电压不够,很多都是电脑都开不起来吧,不过这也给三板斧提个醒

网友:
终于看到一篇有关于屏电路的文章,这类文章真的少之又少

网友:
学习了,要是我的话就肯定先做显卡了

网友:
学习了,这样情况导致灰屏确实少见

网友:
找到这个故障真不容易啊

网友A:
细心排查很好,要别人就干显卡干死了

网友:
说的对先检查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都没有人加分 我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心排查很好,要别人就干显卡干死了

我的分那么少也不给加一分好小气。

网友:
电压不够导致灰屏,  很少见啊

网友:
  看了楼主的标题  我第一反应就是显卡,  看来真的犹如楼主最后一句话啊,  心细才行

网友:
你的板号是多少为什么 我找不到你说的那个电阻

网友:
灰屏 条件不够才没显示的犀利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y470我修的比较多是短路

网友:
handing1990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奇葩故障。。。加分鼓励。。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真细心

网友:
刚接手了Y470,开机正常玩着玩着有时候会白屏,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如果换我估计以为显卡挂了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大多数人认为是显卡问题这都是经验之谈带来的盲目。还是理论扎实查条件来个稳当

网友:
学习了,要是像我这种新手绝对先修显卡,要么就是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