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开机风扇报错掉电

楼主(2015-12-22):
型号:E420
版号:LLW-1MB
          10282-1
          48.4MH03.001

故障:如题开机风扇报错后掉电,可再次触发。

查了好多帖子,有些需要换风扇,有些需要 RN8501去掉 u2801,可惜我这款居然出豹子,啥药吃了都不见好转,只能刷个BIOS再说。经过测试刷完BIOS确实好了,可第二天客户就说故障一模一样,还是开机风扇报错死机,这晴天悍雷的心情突然跌到谷底。

修复经过:早上拿回来拆机继续刷BIOS又好了,可冷却2分钟不到开机又那样,看来是BIOS芯片周围某个零件不稳定。首当其中就替换BIOS,找了一个新的25Q32FVS1Q替换,冷机10分钟测试一下。好了。

电流过程:
    报错:0.7几-1.1几-1.3几亮机风扇报错,掉电
    修复:0.7几-1.1几-1.4-1.6几亮机-1.3几

希望对在修这款机器的朋友有帮助,这种故障换BIOS芯片这应该是首贴,加分不扣分!感谢兄弟们

网友:
不错啊 这个 秒杀

网友A:
还好楼主懂得换个BIOS  不 然修死人

网友B:
楼主到底是牛A 还是牛C呢!!!

网友:
这机器刚好有个换屏的,以后遇见就不走弯路了

网友:
看来是BIOS芯片坏了

网友:
bios坏了 也会这样呀   新手学习了

网友:
BIOS芯片本身不良的很少见,谢谢分享

网友:
恩恩  我以前遇到风扇报错掉电 改风扇常转 几天后 有报错  换风扇就好了

网友:
上次修到这个都换板子了 哎

网友:
现在的bios 都是奇葩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台也是联想也是这样的问题,但我嫌螺钉太多了,直接跟客户说修不了。因为客户是熟人收钱又不好意思。

网友:
收藏下  下次 能用到

网友:
不管是BIOS程序还是BIOS芯片都出些奇葩的问题。

网友:
其实这款机器的风扇坏的也很多

网友:
我除了刷BIOS,换个BIOS芯片还没有试过,一般刷得过的都不用换,看来楼主的技术很好啊

网友:
修的很仔细 我的分怎么突然消失了

网友:
这还真是首贴,修这么几年了  重来没遇到过你说的现象

网友:
你一开始怎么会以为BIOS芯片边上的元件出问题啊?

网友:
谢谢兄弟们,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E420很多刷了BIOS亮机后有时候开一下就掉电,掉电还有0.09的电压还开不起了,拔了电源又可以。难道真的是BI ...

这机器EC带程序的,通电瞬间是有待机的,马上就没了,然后再触发出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楼主懂得换个BIOS  不 然修死人

嗯,如果不是就得一个个找,猜,蒙呗,没办法。

网友:
嗯嗯,基本上维修过程几个兄弟都知道,写出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到底是牛A 还是牛C呢!!!

嗯,啥时候看看兄弟你也写点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居然是换BIOS芯片 可以刷进去坏的?

加热了就OK,你看看电流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内部元器件微损坏?

这就没法确定是内部哪出错,只能用全新的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烙铁风枪动了某个元器件暂时故障修复的问题,考虑周边元器件的方法真是实用

这个你们在【迅维】学习的时候应该教你们触碰法,也许数字电路上用得少而已。没事,就多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看电路都很厉害,换个BIOS芯片解决厉害

还好,就凑合维修够生活,反正死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故障经常遇到的,

不经常,几乎没见过,所以修出来分享分享

网友:
g470,换过bios芯片,然后有刷了好多bios,,也不知道是换芯片好的还是刷好的,,,

网友:
一般都换风扇了,BIOS 坏是比较少见

网友:
确实不多见,修电视遇到过一回

网友:
这种 真的是第一次遇到啊   长见识了

网友I:
RN8501去掉 u2801    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RN8501去掉 u2801    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找不到

U2801我的板子上没有,RN8501在EC的左上角上面,你这个初学者也不知道是刚学还是普通消费者。算了,能看懂就弄吧。祝你好运

网友:


网友:
换BIOS一般不会轻易换的

网友:
楼主还的是BIOS本体??我上一次太机子E440.也是老要刷BIOS 。唉4.早知道换BIOS就好了。。刷完好一个礼拜。回头又开机不显示。后来又刷又好了一个礼拜。我估计也是BIOS坏了。。

网友:
是不是替换ME的版本的BIOS?

网友:
BIOS芯片一般不会坏,但要是坏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