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

楼主(2015-12-22):
pc228   一上cpu就短路  换了也一样 原因是无cpu电压   拆了cpu电压就有了    这个是啥问题    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阻值低不见得短路,不出U电压当查芯片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低不见得短路,不出U电压当查芯片条件。

万用表测得是0啊。没一点点阻止

网友:
47.CLK_EN#没电压
46.DPRSTP#1.06v
44  on   3.3v
45   0v
其余主电压都有了  信号就不知到了

网友:
1、cpu坏
2、滤波电容坏
3、上管或者下管出毛病
4、芯片坏
挨个试试。。。。

网友:
你CPU是不是坏了

网友:
2. 1.06v
4.  1.5v
9.   3.3v
20.   19v
22.  5v
其他就没有了

网友:
cpu换了不行

网友:
     en供电芯片     cou               主板 都换

网友:
不插cpu供电就有

网友:
上CPU阻值就变低了 正常的

网友:
客户拿来是暗屏   吧屏线从擦了下就没cpu电压了

网友A:
什么板哦?电流上到多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哦?电流上到多少了?

cq45    待机正常0.01开机 0.2   有时候0.3又掉回0.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q45    待机正常0.01开机 0.2   有时候0.3又掉回0.2

其他电压出齐了吗?查查二级转换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他电压出齐了吗?查查二级转换电压出来没有?

都有了就没有cpu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有了就没有cpu电压

CQ45型号很多的,是7系列的吗?

网友:
装上CPU就没电压!你查查上管是不是穿了,芯片能出电压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Q45型号很多的,是7系列的吗?

dv4    i系列吧

网友A:
在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下,CPU还需要收到H_PWRGOOD和PM_DRAM_PWRGD才能产生正确的SVID信号给芯片。按图时序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下,CPU还需要收到H_PWRGOOD和PM_DRAM_PWRGD才能产生正确的SVID信号给芯片。按图时序 ...

cpu都没供电能工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都没供电能工作吗

CPU是先有预供电的,非核心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B:
cpu都没供电能工作吗

高管的g级跟s级通了    吧电源芯片换了不通了可是通电过后又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管的g级跟s级通了    吧电源芯片换了不通了可是通电过后又通了

这个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是先有预供电的,非核心供电。

哪个信号从那测呢没找到测试点

网友:
实在纠结有U就换一个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Q45型号很多的,是7系列的吗?

或者这样问你那个是几代的U桥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者这样问你那个是几代的U桥是什么型号

intel  af828011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