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进水,公共点?

楼主(2015-12-22):
进水的机器  进水面积不是很大 过程:  拆机看到待机芯片已经 腐蚀6237    换掉之后 ,
             待机0.23a,0.20跳变  检查了3v   5v  供电波形正常
             然后查的ec    供电 3。3v      时钟  一脚32.768   一脚没有波形       复位有的
              换晶振,  谐振电容      ec  刷程序     没有什么变化   ec一脚依然没有波形,  检查晶振脚到ec没有断线   费解
              后来发现公共点有轻微跳变   17v   18.多这样  于是烧鸡19v 先修公共点  下边死人了  10v烧的大短    ec烧了  ,经过检查   3v上管击穿        换掉ec不短了  换掉上下管   测3v5v 阻值正常,  上电 就成了求助的情况了      待机芯片的vin脚只要接上19v   待机0.001    0.002跳  公共点电压跳变,在10v一下                                       现在换掉待机芯片情况一样    不接vin  电压正常        接上就把电压拉低      ,  烧vin脚不短   对地阻值400多      望大家指点指点 迷津

sl400 ddr3广达GC2.pdf

网友A:
额怎么这么乱呢?你不是说35v正常又是如何烧IO 的呢?难道你说的是线性

网友B:
3V5V后面的要供电心片,有可能烧坏,还有公共点上管也有可能击穿

网友C:
估计VIN还有短路,EC烧了,估计还有东西烧,网卡,声卡,桥这些都有可能,看阻值吧。

网友D:
公共点电压拉低到10V以下,证明是短路呀,烧机摸摸。

网友E:
先打各大电感阻值在上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额怎么这么乱呢?你不是说35v正常又是如何烧IO 的呢?难道你说的是线性

一开始3v5v 正常   电视后来 公共点不正常    烧的公共点   结果  3v上管击穿公共点电压直接进入ec    就给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5V后面的要供电心片,有可能烧坏,还有公共点上管也有可能击穿

您是说3v  5v  后继还有短路或者还有上管击穿     导致   vin老是跳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VIN还有短路,EC烧了,估计还有东西烧,网卡,声卡,桥这些都有可能,看阻值吧。

那些先不管了   最近的是待机芯片接上vin 就 不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公共点电压拉低到10V以下,证明是短路呀,烧机摸摸。

去掉待机芯片的主供电  公共点正常    烧机公共点正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打各大电感阻值在上电

我在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去掉待机芯片的主供电  公共点正常    烧机公共点正长

去掉芯片不能在公共点烧机,烧机死一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一开始3v5v 正常   电视后来 公共点不正常    烧的公共点   结果  3v上管击穿公共点电压直接进入ec    就 ...

那估计35v本身就有问题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3V5V后面的要供电心片,有可能烧坏,还有公共点上管也有可能击穿

对,当插上电源,有3V5V后,马上自动触发,压接低,电源有没亮灯,查S5_ON,有3V就触发了。3V5V电感PL15,PL18阻值420欧,我也有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芯片不能在公共点烧机,烧机死一片

没有去掉芯片 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35v本身就有问题了的。

芯片换了2个新的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当插上电源,有3V5V后,马上自动触发,压接低,电源有没亮灯,查S5_ON,有3V就触发了。3V5V电感PL15 ...

s5-on  那一步还没有到    ec没有发出3.3

网友G:
保护隔离管换了吗?

网友H:
应该还是公共点那边有问题 负载不起

网友I:
进水机修之前,多看看进水处有没异常,细节最重要‘

网友:
这是3v5v的波形      故障还是ec晶振一脚没有波形     公共点电压还是  18v   19v   跳变       待机0.0多到0.12跳变    现在发现新的问题  只要把探头放在没有波形的那一脚   vin电压正常    待机正常   都不跳变    给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进水机修之前,多看看进水处有没异常,细节最重要‘

进水的地方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保护隔离管换了吗?

没有换  现在的新发现   下面我回复了   应该和保护隔离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还是公共点那边有问题 负载不起

有新的发现   ec晶振问题

网友:
23#   发现的问题

网友J:
想知道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想知道楼主修好了吗?

还没有     现在是ec的32晶振有一个脚没有起振    待机还会变,   vin也跟着变   但是  把示波器探头放在那个没有起振的脚上    待机正常  0.01     vin正常     我想是不是bios  影响vin      和晶振     我刷了很多个 bios了   好像bios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