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专业卡Q4000 如何加焊 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15-12-22):
这个卡有人说不能温度加的高,高了下面锡珠完全融化掉的话,芯片的自身重量会把锡珠压爆掉。。。。。有人搞过这个没有啊。。。具体用多少温度啊, 上图吧。我用这个档加焊的。有的能好有的不好。高手指点一二。具体曲线怎么设置?

网友:
你不妨先把自己的加焊经验分享一下!你应该最有发言权了,因为你加焊过啊!

网友:
上面的那块铁壳不能去掉吗??

网友:
锡球没融化 用不住呀 ! 我试过 焊完用两天就坏了

网友:
我换过这种GPU  下边珠子比较密集 不会压下去的

我换的是GTX280 的GPU   BGA温度 跑到280  这种GPU  铁壳子容易导致导热不好 跑 3D 直接上110度  我最后是用刀 划开铁壳  重新打导热硅脂的

网友:
修了张V4900的,重新植珠了,还是花屏,现在已经无法判断是芯片本身,还是显存问题了  哎

网友:
这种显卡没搞过啊  哎  楼主搞好了 分享一下

网友:
一看你这显卡都加焊过

网友:
铁壳去不掉的,至少我没办法去掉,我最后打电话给BGA客服的,他们帮我设置 的。基本原理是无铅加到锡珠部位240度。用BGA自带的感温探头去检测。温度达到240再保持20-30秒就焊好了。官方给我的说法是去推一下,推动了再等20-30秒这样就可以停了。基本上设置 成这样就OK了。前面的几个阶段都是让锡珠的温度上升。明天我去把参数拍个照片发出来给大家。。。

网友:
300度应该可以了

网友:
不要300。最后一段好像是265    上下温度设置成一样的。弄好我用废板测试了一下,差不多第五段的时候可以推动,后面还有个20-30秒的焊接时间。基本上应该没问题的。。*词语被过滤*技术员给的数据应该权威,明天我把参数发出来。还有那个铁壳没多重,不用担心会把锡珠压爆,这个我试过了。没问题的。

网友:
上面的温度曲线肯定熔不了。。。

网友:
要重新设置的。 官方给的参数。 我最后设置成这样。官方给的参数。给大家发个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