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台式机电源电路图,输出12V 3.3V 并联电阻分流

楼主(2015-12-22):
图中,分流电子470 15 是否过小。导致输出电流小?

网友:
这两个负载电阻的功用是保持输出电压在空载与带载时的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
那是负载电阻而已

网友:
这些电阻是放电电阻

网友:
负载电阻,3楼说的正确

网友:
小白表示看不懂

网友:
恩,看不懂。

网友:
空载平衡电阻。

网友:
分流电阻小 输出电流应该比较大才对

网友:
如果觉得电阻值小了,建议楼主把那两个电阻拆掉,然后请戴上头盔,再空载上电试机,有惊喜发现哦

网友:
几十几百都正常,只要不是零就行。

网友:
大家都说对 ,那个是负载电阻

网友:
并联是电阻的头连着头,尾连着尾。

网友:
三楼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
那叫最小占空比负载,空载时提供驱动芯片最小占空比,电阻再小的话,反馈就会产生紊乱,造成反馈失效。减小电阻可以,加大不行。减小只会增加无谓的功率消耗。

网友(2016-02-01):
负载电阻,3楼说的正确。最小占空比负载,空载时提供驱动芯片最小占空比,电阻再小的话,反馈就会产生紊乱,造成反馈失效。减小电阻可以,加大不行。

网友:
负载电阻,...........

网友:
这几个电阻有两重作用。1、和电容共同起到滤波(RC)作用。2、作为空载时的负载。

网友:
那个是负载电阻

网友:
那个是负载电阻,不要更换其他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