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通病 神州A460P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5-12-22):
接一机子  客户拿过来不通电   通电待机0.003  实测隔离管一头19V有  另外2脚4.几V的电 都是  搜论坛有个一模一样的  他说是PQ3坏  我直接吧PQ3换了  待机0.02  正常  装机电池也正常充电   完修    以后碰到此故障的同行可以秒杀了

网友:
秒杀啊  应该是通病

网友A:
分享就是一种美德

网友B:
关键是要学会怎么测到还不是找通病

网友:
基本上确定了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享就是一种美德

哈哈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要学会怎么测到还不是找通病

现在修机一般先【迅维】查查通病

网友:
神舟的修的不多,下次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不是的,我这有修的一台,待机高,就是PC232导致的,这也是通病

网友:
公共点没有电压,是吗??待机有就是偏低。。 19v这个测量还是比较好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