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清华同方,h61h2-cm2短路维修

楼主(2015-12-22):
客户拿过来一台清华同方的机子,说不开机让我看看,

插电按开关没反应,顺手摸了下io,不会发烫,心喜应该io没坏,桥坏可能性也就小了很多,(一般io发烫的,桥也是坏了的)板拆下来插诊断卡,一看诊断卡待机灯都没亮,没3.3v待机。那好说,找3.3v的产生芯片1117,桥周围逛了一圈,没看到,心想什么破板,看看型号吧,也找不到型号,奇怪了,翻来翻去看,型号才在这里。h61h2-cm2,弄到音频接口上去了,怪不得不好找。

继续找1117,原来设计到ATX电源接口下面了,看图

量了下0.3v-0.5v之间跳变,看来是哪里短路了,拆下来1117,对地打值确实短路了,烧机吧,接上稳压电源,调到3.3v,发现网卡非常烫,拆了,1117电压就正常了,装cpu和内存试试,一路跑码到亮机,但是这个logo比较特别,心想bios一定不好找,赶紧拆下bios用编程器备份一个,(我也传上来了,在下面,需要的就下载)

网卡是8111e,翻箱倒柜的在料板中找了个8111f的换上去,型号差个字母,进系统看看,可以识别到网卡了,装上驱动插上网线

已经可以了,收工,最好bios附上(版主们别加权限哦)

网友:
好特殊的logo啊!

网友:
Lenovo也有这样的漏沟,

网友:
这个LOGO也是神器!

网友:
这是什么LOGO怎么这样

网友A:
这机器应该是政府部门的吧?

网友B:
不烧鸡网卡就不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烧鸡网卡就不会发烫???

是的,不烧机就不发烫,

网友:
单位的机器。。小发一笔啊。。。

网友:
logo是经典呀,的备份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烧鸡网卡就不会发烫???

是的,因为网卡芯片本身损坏也会消耗增加3.3vsb输出工作电流值。

网友:
烧机大法凑效了

网友:
咦?记得我上次修的一块也是这个LOGO,什么中央文明办的,当时只拍了照没备份,好像是G41的,应该是政府单位的电脑

网友:
我见过很多1117都是在ATX接口旁边的啊!

网友:
有时候我不会想起来烧机法,这个烧机法还是好。快啊!

网友:
第一次见这logo~

网友:
这logo是怎制作到bios里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应该是政府部门的吧?

应该是,但是这logo是怎么制作的呢

网友:
是不是杂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