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美的电磁炉ST2152款断续加热换这个

楼主(2015-12-22):
     接美的电磁炉ST2152款。通电不加热不报警。小修后能加热,但是不论哪个火档都是断续加热。一般情况正常的机子只有小火档是断续加热的,一下子觉着可能 又遇上劲敌了。结果只好用了枚举法,逐一试换。当换到4.7U/400Vi时故障消失。OK!收工。

网友A:
这个4.7U/400V电容坏的少啊!属于特例!

网友:
电源不稳引起的故障吗,有点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4.7U/400V电容坏的少啊!属于特例!

这个电容坏经常遇到,不是特例.........

网友:
我家的电磁炉   选择加热的时候 滴滴的报警  不加热 是啥问题啊!

网友(2016-02-11):
老觉得功率不够,怎么简单判断一下?

网友:
要多提供这方面的技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