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电流到0.9a左右不动了,不跑码。没有北桥供电。求助!!!

楼主(2015-12-22):
联想G455,电流到0.9a左右不动了,不跑码。其他供电都有就是没有北桥供电。

供电芯片TPS51117各大条件,NB_CORE_EN/TON/V5DRV/VBST各条件都正常。电感PL701阻值40,应该是正常的。手上没有TPS51117,经过网上查询得知RT8209B可以代换tps51117。于是换上去还是一样。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TPS51117没有输出。
求助中!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换个51117就好了

网友:
再换芯片或看下汗接的完美不。

网友:
芯片的14脚外接阻容元件及上、下MOS管查查。

网友:
看看是不是虚焊了,外部期间也不多,都仔细看看,

网友:
这个51117很爱坏的 还是顶个芯片吧

网友:
楼主修好 没什么问题

网友:
多换多试,不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