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显卡是什么散热方式

楼主(2015-12-22):
图中红色箭头指向的显卡下面是导热软垫还是液态硅脂?多谢啊。

网友:
换铜片不是更好

网友A:
你想表达什么,拆开看不就知道了,多为固态

网友:
你这摆明了说 是在 骗分啊

网友B:
这是个帖子吗  cq40修了那么多 居然不知道

网友:
修的很仔细

网友:
加铜片吧、、、、

网友:
拆开看不就知道了了吗?还问。

网友:
你的是拆开时就发现里面导热的介质不见了对吧?这没什么关系的有间隙就用铜片,没有间隙就直接用硅胶就行了

网友:
加扇热铜片,加硅脂啊,这个还要问

网友:
原装的是导热软垫 ,不过我修后一般都是加铜片加硅胶

网友:
必须加铜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表达什么,拆开看不就知道了,多为固态

你以为我懒到不愿意拆开看一下吗?我拆开发现是硅脂,感觉不对,怀疑被上家改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帖子吗  cq40修了那么多 居然不知道

原来确实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难怪很多人焊个桥很容易返修,原来对散热这部分的知识是空白。还有个机子在等待,先去看看。

网友:
拆开看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反正还能装回去

网友:
楼主是分没了吧

网友C:
刚才又一台富士通LH520机子,用户说在另一家维修店修完显卡后拿回去就出现了不定时蓝屏的情况,维修人员解释说是硬盘问题,用户没有再修,凑合着用。后来干脆不显示了。拿到我这里,拆开一看北桥散热没做好,北桥温度过高导致蓝屏。后来干脆反复重启不亮,是因为北桥虚焊了。用风枪吹吹北桥,多次开机都正常显示。明天正式加焊一下,做好散热应该可以了。

网友:
用紫铜片 导热管就用的铜金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确实没注意这个问题。

这机原来是蓝色的相变硅脂,如查坏了可以换成0.5-0.8左右的铜片,可以先加薄一点的,打好所有镙丝,再推铜片,如果不动就可以了。动的话说明太薄还得再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机原来是蓝色的相变硅脂,如查坏了可以换成0.5-0.8左右的铜片,可以先加薄一点的,打好所有镙丝,再推 ...

现在加软垫鲁大师压力测试CPU显卡最高温度均不超过42度,OK了。

网友:
要修就修 还搞着些干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加软垫鲁大师压力测试CPU显卡最高温度均不超过42度,OK了。

那就好,你的软垫是专门买的吗,铜片5毛一片可能也差不多,但相变的效果更好。

网友E:
一般是加铜片,加硅胶改成常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好,你的软垫是专门买的吗,铜片5毛一片可能也差不多,但相变的效果更好。

我的软垫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加铜片,加硅胶改成常转

铜片在显卡散热方面基本无用。

补充内容 (2015-12-23 19:35):
纠正:铜片在显卡散热方面只能起有限的作用。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看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
发这个贴的时间我都拆开来看了。浪费时间,说得好听就是有好奇心,说得不好听就是脱裤放屁,多此一举。

xsp1980 -1 以为别人是跟你一样的猪脑子。

网友:
这样你也问,膜拜啊

网友:
哈哈哈哈,同样加焊桥,我加焊完能用三年,你加焊完只能用两月。所有的环节加起来造成如此悬殊对比,还敢冷嘲热讽。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刚才又一台富士通LH520机子,用户说在另一家维修店修完显卡后拿回去就出现了不定时蓝屏的情况,维修人员解 ...

这个北桥今天加焊成功,AMD芯片很容易爆,不过今天完美成功。

网友:
必须加铜片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北桥今天加焊成功,AMD芯片很容易爆,不过今天完美成功。

厉害,学习了。我这好几个加焊显卡的,都是散热不行,垫铜片还是温度高,原来是这个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