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1F暗屏怎搞?

楼主(2015-12-22):
华硕U1F暗屏怎搞?量了屏的供电都有 ,IC也换了,又找不到图纸, 求大神了指点指点。

网友:
看看休眠,开启调节

网友:
000确定都量了?  一个19v两个3.3

网友:
暗屏只要供电 亮度 开启正常就能亮了

网友:
控制可以飞到屏供电

网友:
修的很仔细

网友:
少电压了。。。

网友:
外接试了吗?休眠了没有?

网友:
外接是好的 , 供电都量了都正常,屏线也一根根的量也没坏

网友:
看  开启 没图话 找个标有开启的屏幕去量量

网友:
先找找屏上的供电试试,再查查显卡。

网友:
直接在屏上测下供电

网友:
有没有换过屏试一下,

网友:
你这个所谓的暗屏是屏幕有显示背光不亮吗?如果是这样看看屏供电、背光供电、背光开启、亮度调节、码片供电都有没有,都有的话换张屏试试吧

网友:
还有个LID信号

网友:
屏换了吗,屏的逻辑板供电保险坏也会引起暗屏。

网友:
桌面有显示么  有就查下亮度调节电压

网友:
换了新屏试了,也不行,这种屏是20口的不知道怎么改电压

网友:
开启供电需要供电,开启,亮度,先换个屏,不行就查看是哪个条件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