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3S不开机

楼主(2015-12-22):
今收到一台ASUS A43S
笔记本
,主板型号K43SV REV.3.0,芯片是HM65,现在插电电流就有0.18A,3V和 5V都正常,HM65发烫,请教高手有没有遇到这情况,是上电到0.18,还是HM65不良导致小电流
笔记本

网友:
开机灯有没有亮的。测一下都出来了什么电压

网友:
开机灯是亮点,没有其他电压

网友:
没什么可说的,直接换个HM65再说吧!

网友:
hm65 坏得多呢

网友:
hm65确实坏得很多

网友:
修好没楼主 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