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452G 板号:JV50-TR8 09927-1 1秒 断电。。怎么修?

楼主(2015-12-22):
今天修了个宏基4452G  板号:JV50-TR8  09927-1 ,按开关无反应,待机电流0.43V,检查发现无3V 5V 待机。待机芯片51125发烫,换了51125 后 有了,但按开关电流到0.56A就断电了。。再触发可触发,但又是0.56A就断电了。。反复按开关,反复如此。。。网上找了个BIOS刷后 自动上电了 而电流不停地0.56-0-0.56-0-0.56  应该是变成不断地重启了。。。。但风扇也不转。CPU供电(独立显卡供电没有) 都有了 ,北桥供电1.12V 不断变化。。上不上CPU 都是一样。。。是不是BIOS不对???

换后 待机时的LED 灯情况

按开关后,开关周边的3个灯亮一下就灭了,电流到0.56V 就断电了。再按又是到0.56V又断电了。。。

刷了个BIOS 后,插电后开关的3个LED灯 自动闪。电流0-0.30-0.56-0   0-0.30-0.56 不断重复。。。

是BIOS没对?还是有某个电压没出来。。。导致的?

补充内容 (2015-12-23 10:19):
内存供电到0.58V左右又掉回去 然后又到0.58V左右又掉下去了。。内存的IC DB=AK EN脚0-0.35V跳变。。(可能是 由于不断地断电原因) 难道是内存供电不正常引起?

补充内容 (2015-12-23 15:50):
!!! 换了内存管理IC  BD=AK 和MOS上下管 后 不掉电了。。。内存有1.83V了。。但不上CPU 按开关电流就跳到1.46A。 上假负载,测CPU电压 复位 PG都有 ,上真U 电流从1.46跳到2.53后到2.2 北桥或显卡也有短路?

补充内容 (2015-12-23 17:34):
靠,,,发现北桥和显卡上 有电容两端阻值为0了。。。。。 不上CPU 按开关后 触发后 发现显卡和北桥都比较烫。。。这两个东东 同时都有短路了 ?????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吧 。。有电压问题

网友:
查二级转换供电出全了没有?

网友:
3 5v 滤波电容换了 试试

网友:
风扇不转,风扇的供电没出来吗?

网友:
查一下bios每个脚的供电

网友A:
待机的  3 5V ? 掉电过程 3 5V 电压没有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的  3 5V ? 掉电过程 3 5V 电压没有变化的。

就是换  万用表测不准的 得用示波器 也不麻烦

网友B:
内存有没有试过啊,测下所有的供电是否齐全了

网友:
3V 5v的输出电容,先换了。再看情况

网友:
重点追查北桥供电 正常的电压不可能是跳变的

网友:
根据你的情况应该是微短路造成的 可以摸摸北桥烫不烫手

网友:
各项供电都有了吗  可以继续触发应该不是短路 0.56的电流 内存怎么样

网友:
北桥供电不断变化,这个还没有见过

网友:
查下北桥供电部分!

网友:
是隔离保护了吗?还是。。。哪里短路了!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3V 5v的输出电容????

网友:
是不是桥也虚焊了,上次遇到个HM77的板子,也是上电秒掉,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
看看二级转换电压有没有没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有没有试过啊,测下所有的供电是否齐全了

内存供电到0.58V左右又掉回去 然后又到0.58V左右又掉下去了。。内存的IC DB=AK EN脚0-0.35V跳变。。(可能是 由于不断地断电原因) 难道是内存供电不正常引起?

网友:
3V 5V 电容 换过 ,依旧。开机瞬间波形正常的。

网友C:
先把3  5V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3  5V滤波电容换了

换过了 依旧。。。掉电问题现在解决了,但有新问题: 换了内存管理IC  BD=AK 和MOS上下管 后 不掉电了。。。内存有1.83V了。。但不上CPU 按开关电流就跳到1.46A(待机时 0.03A)。 上假负载,测CPU电压 复位 PG都有 ,上真U 电流从1.46跳到2.53后到2.2 北桥或显卡也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