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1R la-9103p 不充电

楼主(2015-12-22):
版号:LA-9103P 故障:待机的时候充电是正常的,开机一会就不能充电了,还认不到电源。电源电池单用都好用。 有人说是pq100 通病,但是换了不管用、、、有没有人遇到过
通病

网友:
你所说的电源功率充足吗?

网友:
没有图纸的不好说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你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楼主修好没,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换了充电芯片也不行

网友:
感觉是电源识别信号有问题,比如你90w的电源,ec识别到的是70w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还在查,是ACOFF关闭了,不知道是什么信号引起的

网友(2016-02-01):
我的 也是这种问题 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