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5一体机 暗屏 扣扣电池放电就可点亮

楼主(2015-12-22):
机器型号:联想B325AMD 独显

机器板号:CFM1D3S
主机编号:VS59021418
故障现象:开机屏不亮,硬盘灯有闪烁,外接键盘,按大小写指示灯有反应。
维修:莫非这个机器也是5930的事?先拆开看看测一下:

经测量 7脚有5V   输出脚3 41.0V电压输出,也算正常吧,换了一片新的5930故障照旧,现在该怀疑是显示区域的问题了。
四个程序块:SPI1  U38 U20  U9

先写个U20试试,写上 U20后还是不行,并且死机了,按键盘数字灯大小写灯均无变化,扣扣电池放电后再开机,机器点亮。这个U20应该是显示器上的数据芯片,装上风扇和背后的小输出板后,开机又不亮了,对扣扣电池放电后机器又能点亮,反复试试只要放电就可亮一次,二次开机就不亮了。是桥BIOS的问题?写了个U38还是一样的问题,放电就可亮一次,  偶然发现写U20的时候,校验没通过:

再写U20试试

不是U20的问题还是一放电就亮了,再写显卡的,写了SPI1以后不亮了,放电也不亮了,然后 又写回原机的,还是不亮,不知道是咋回事。
又写了一遍原机的,可以亮,但必须放电才可以。
最后写了U9故障还是一样,至此 4个程序有三个肯定没有问题,只有SPI1不能排除,
再写个SPI1试试;重新写了个这个程序后开机不亮,放电后亮了,故障和最早是一样的;
是否可以下载个厂家的程序刷新试试呢,我重启一下机器,如果可以重启,就下载试试。
论坛下载的桥BIOS版本 10/06/2011,本机的是 03/03/2012,厂家的也是03/03/2012
修理至此,梳理一下维修的过程:
  本机故障为屏不亮(暗屏),键盘大小写灯切换正常,硬盘灯闪烁,以下是已排除的问题:不是5930的问题;不是程序的问题,写四个程序无效;只要扣扣电池放电,就可点亮,不装电池.换了电池也不行,不是电池的问题;重启电脑,也可继续点亮,休眠了也可唤醒,但只要点关机或者手动关机,机器就不亮了,再对电池放电后,又可以点亮;请大家分析分析这是哪里的故障?也请大家遇到此类故障就别写程序别换5930了,不顶事啊~

网友A:
升压板坏了。跟板子没关系

网友:
跟桥有关吧!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就是cpu针脚问题引起的

网友B:
这个亮一会灭不是高压就是灯管、、、

网友:
测一下屏开关

网友:
这机器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板坏了。跟板子没关系

我也搞不清楚,扣扣电池放电,跟升压板有关系吗?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亮一会灭不是高压就是灯管、、、

只要扣扣电池放电后,开机能亮,并且一直可以亮,不是一亮一灭的,一关机再开,就不亮了。

网友:
楼主最后弄好了没

网友C:
找个高压包测一下灯有没有问题

网友D:
这个机器,我碰到的是做南桥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样的

网友E:
有点奇葩 不亮屏的时候差屏接口条件

网友:
没有好,还查着呢,等着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高压包测一下灯有没有问题

灯有问题,扣扣电池放电能好了?也许吧,什么情况都会有的,我试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我碰到的是做南桥

我加热了一下桥,没有什么作用,你换之前加热能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奇葩 不亮屏的时候差屏接口条件

起初发现放电就可以亮,一直干上BIOS了,想不通为何放电后就可以亮,放电能亮和电路元件也有关系?

网友:
放电就能亮机了 查coms电路 没有问题就是桥的问题了  但是前提你要测试高压或者LED是否正常先

网友:
有通病的,换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