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G455进水腐蚀开机掉电

楼主(2015-12-22):
今接到一台联想G455,待机正常,开机电流到0.4a左右就掉电了。可以再次开机。初步判断应缺因电压。拆机后发现主板多处腐蚀进水,散热器上的螺丝,都被打爆了,有一粒还掉在主板上。 晕。完了,又修不好了。硬着头皮继续,先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干净,裸板测试。发现+5valw电压转换正常,+3valw转换不正常。U33有D极+3valw有3v。S极没电压。G级也没电压。

电阻R982 2脚B+没电压。再测5V的转换,U34G极相连的电阻R239 2脚B+有19V,于是从R239的2脚飞线到R982的2脚。再次通电3v的转换正常了。但是电流只上到0.9A左右,明显还有电压没出来。经测量PL701 +NB_COREP没电压。经测量PQ701 D极PJ701无电压。于是其他的B+
飞线到PJ701。

电流跳正常,亮机。可见进水机断线是比较多啊。发帖不易,修版更不易,还望各位加分鼓励一下吧。

网友:
这个进水机器这么好修啊   上次修一个hp 4530s进水时间久,面积大,我已经无力回天

网友:
这种机器还算好修……

网友A:
看起来很好修的样子其实在没修之前心里不那么轻松啊,亚历山大的。修好了就有点成就感了

网友:
思路清晰,线飞的不少啊!

网友:
进水的断线较多,不太好飞线

网友:
修好几台,还挺好修

网友:
进水的机子B+是比较容易断线的

网友:
以后进水机是要注意公共点的电压是否正常了。

网友:
非常不错 加分

网友:
飞两根线搞好还是比较简单的,不过上次我洗刷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进水机也可以这么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好修的样子其实在没修之前心里不那么轻松啊,亚历山大的。修好了就有点成就感了

没错,确实是这样。刚拆开的时候还真吓了一跳。

网友:
看到进水就头大,飞这么多线,要多收点钱

网友:
二级转换电还好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