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262WA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5-12-22):
今日接到一个联想显示器 客户说开机黑屏   通电一看,无显示  按键灯一闪一灭,心想可能是电源板问题,上家伙,拆了.....测一下电压,    正常 不会吧  难到是驱动板,在网上看一下说这个显示器有通病 心一狠到淘宝买了个程序刷刷 刷好后通电一试还是一样,  无意中把屏的排线拔了通电一试 按键开关正常了 LED 也亮 整个人不好了  接上VGA信号  通电的情况下插上屏排线,有显示了  坑了  只要按一下电源开关 就又变成原来的按键灯一闪一灭 不知道各位师傅大大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给小弟指条明路

网友A:
查驱动板上各供电情况,特别是屏接口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驱动板上各供电情况,特别是屏接口处的。

在通电驱动板的情况下,插上屏排线能正常显示  前提是不要按任何按键   如困插上排线再通电的话 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测一下屏供电电压跳变的。就是飞屏供电线到驱动板不插屏排线也能正常工作电压正常。

网友:
通电的情况下插上屏排线

网友:
刷好后通电一试

网友:
最烦的就是这些毛病了  拆开自己又好了  怎么试都没有问题

网友:
今天是第二天,昨晚想了一个晚上 ,可能是写程序的芯片型号不一样,我是用代换的 ,对应的芯片还没到货,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问题,还有那个原装驱动板上的程序芯片放在编程器上可识别 ,别读 ,就是不可擦除和写入会不会是芯片是坏了  型号是:MX25L2026DM1I   编程器上识别为MX25L2026

网友:
还没搞定啊,大神在哪

网友:
难到男神没上论坛,只想大声喊各位大大走过路过进来看看

网友C:
楼主好,我也是这个显示器,VGA接入能识别,DVI却怎么也无信号源。看看怎么办呢

网友:
先用点屏套件测试一下屏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重点测试电源板跟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我也是这个显示器,VGA接入能识别,DVI却怎么也无信号源。看看怎么办呢

你那应该是DVI旁边的6脚心片

网友:
vga接口处的两个6脚芯片去掉有惊喜

网友:
最烦的就是那些拿到店里来没问题,可拿回去又出现问题的那些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通电驱动板的情况下,插上屏排线能正常显示  前提是不要按任何按键   如困插上排线再通电的话 就不能正 ...

检查一下按键及刷MCU程序。

网友:
把电源板的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和你这个差不多的问题,我那个是驱动板电容有个坏的,外表看不出来,用仪器一次坏了。换了就解决了

网友D:
兄弟,把5V旁边的滤波电容换掉,好了告诉我,,,不管有没有鼓包  换掉。。。个人认为是供电不足

网友:
看情况可能存程序的芯片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回来分享一下经验吧,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换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一般我都换驱动板,省事省心,话说屏驱不好修啊。

网友:
有时就能遇到 拆开就好了,你就直接装上点一天 没毛病就取走 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把5V旁边的滤波电容换掉,好了告诉我,,,不管有没有鼓包  换掉。。。个人认为是供电不足

刚开绐我也是这个认为的,换了没有用,电压是5.15V  还有一个是20V

网友:
把万用表 表笔接到电源5V上长时间观察 看有变化吗?
我估计还是电源搬到问题

网友:
在淘宝发一块驱动板OK了两天又出现接VGA白屏死机  不知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先换个通用板试试

网友:
已修好是电源板带载能力下降,用万用表测电压有5.1V正常,是用示波器查出来的 好大的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