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之神舟优雅A300 暗屏维修

楼主(2015-12-22):
日期 2015.12.22

机型 神舟优雅A300

板号 H24Z

故障 暗屏

       同行送来个机器 神舟优雅A300 暗屏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或者显卡"简单的 跟同随便聊几句 机器留下 同行送走。先拆屏,LED这。。。。没灯管 屏坏了 主板电路问题 没一样的屏。拆机、板号H24Z华硕代工 论坛搜索一下 没图纸 有点位 有搞头 这点位 和实物怎么对不上 红圈里面居然没有 实物有 查此芯片 升压芯片D6583 屏升压做在主板上  这机器设计的。。。

奇葩 查查吧 19V进到升压电路的保险一边有19V 一边没有 一边对地值正常 一边只有13 烧机 图中管子和芯片损坏 摘掉不再短路

那就换芯片吧 不得不说奇葩就是奇葩 料板都没这个芯片 某宝淘一个吧  要不再看看有没有其它方案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87466-1-1.html 看了精武的贴子 大神级啊 要不咱也改一个 可惜没有通用升压条

阿林教过暗屏可以用碎屏的高压部分粘上去解决 那么就来剪一个吧 原机6条线 10P 找个差不多LED接口的 终于找到一个 点一下 背光正常屏碎

就他了 剪下来 用LED通用驱动点屏 测试 神舟机的背光正常被点亮 方案确定可行 接着就是飞线了

找到D6583 的PDF

网友A:
此贴为精华绰绰有余。。。。。。楼主动手能力值得学习,很详细的改屏过程

网友:
工程量够大的!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这线飞的我都晕了加分

网友:
实力装逼 我喜欢 这逼装的 我给十分 已经写的够详细了

网友:
不错 下次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贴为精华绰绰有余。。。。。。楼主动手能力值得学习,很详细的改屏过程

这个帖子质量很6   如你所说  的确值得学习

网友:
哎我去 真佩服你的耐力

网友:
这线都看得我累呀

网友:
你也太有耐心了吧。

网友:
我个乖,这可真不容易,必须加分。

网友:
这个不能贴在屏后面吗 贴上胶布胶上 太厚了?我也想改  可是我没有你那么多废屏  一不小心就都报废了 所以 还是有点怕

网友:
看帖眼睛都花何况是维修楼主强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动手能力超强啊,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这个可以飞到屏后面吧?直接插排线在小板上,飞19V  开启  调节  地不就行了?

网友B:
工程量 太大啦不考虑  直接 一个芯片不就搞定了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程量 太大啦不考虑  直接 一个芯片不就搞定了

你看了精武的贴子了吗 怕烧 啊

网友:
这种维修是第一次见

网友:
飞这么多线,好大的工程量,就怕不稳定。楼主辛苦了。不过修总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