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换WIFI后地址不详

楼主(2015-12-22):
如图,  供电有 4V  1.8V  有  装上新的高温芯片  后  L5201_RF 电感有1.35V  ,说明芯片是好的。  唯独开机后还是WIFI地址不祥,

现在有几个问题PCIE 数据 时钟  的脚位是打不到值的?  正常不  就是16到21脚这里啊

还有5G_ANT这个脚位  打值为000  短路 正常不      其他重要的脚位打值都比较正常   。

之前是量了电压  ,再量L5201_RF  没短路就拆WIFI的,  自己手工又不是很好的那种

网友:
求各位大神支招 ,如修好 微信红包100答谢

网友A:
5G_ANT这个脚位值为000 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我是修笔记本的!看来这块肉我是得不到了

网友:
  得看情况分析吧

    你第一眼拆开后壳看见 防水标签是红色的还是什么

      你判定此机是进水 还是重摔导致的          蓝牙功能正常不    插卡试一下这手机的手机电话功能 这些正常不  打电话测试一下  还有。。用流量数据上一下网

    最后在提醒一下你  你现在还有几个wifi芯片   如果已经没有芯片了 建议你还是拿到附近 聊天聊得开的手机同行那里看他现场修理  你偷师一下      因为修苹果前期要求手工很工的  假如操作不当。。小心兄弟你赔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5G_ANT这个脚位值为000 应该不正常吧

正常的,有电感对地

网友:
1,你没有修过电脑的吧,PCIE是经过耦合电容再到CPU的,打值本来就是无穷大,但无穷大不代表是正常的,2。ANT_5G这个信号对地是正常的,这个是5G的天线,这条线路上有电感对地进行低频滤波。而且这个信号只会引起搜不到WIFI不会引起WIFI不详
3,如果你的主板是UMT主板要考虑断线问题

网友:
看来无WIFI的比较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