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5S触发电流到0.8A左右不动不显

楼主(2015-12-22):
机型:ASUS X85S
板号:

故障现象:待机0.017A,触发电流到0.8A-0.7A-0.8A后不动,没有显示,拆机测各电压都有,示波器测SMBUS波如下:

看电流跳变情况,看测显卡的各项条件,供电均正常,接下来对显卡的耦合电容打值:
C7310显卡端的对地值正常,而北桥端的对地值为无穷大,看电容发暗,对电容补焊测值依旧无穷大,看点位图直接到了北桥,BGA加焊后,再测对地值仍为无穷大,难道要换北桥吗???想了想。。。看看电容的颜色,小心为妙还是刮开C7310和北桥这间的连线测一下吧,这一测不要紧,阻值为447,还是C7310北桥端断线了,接下来就是飞线了

处理好后,通电试机,电流一路跳变1.6A以上接屏亮机,维修结束!!!暗自庆兴,差点没有把北桥给做了!!!

post_deleted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没走弯路!值得称赞。

网友:
轻易不动桥 有把握就直接撸 楼主很仔细了 楼主啊楼主 你还在用五笔输入啊 厉害 还有你这个电容看起来就有点暗淡 如果有心指不定能秒呢

网友:
这电容发霉的也太厉害了

网友:
   嗯。。。详细按照维修步骤  时序来   真的是事半功倍

     弱弱的问一下。。你的美国 福禄克表 买成多少钱。。已经用了多少时间了

网友:
这个对我来说难度太大了    一般就焊显卡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啊,  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为什么供电正常了   就要查显卡耦合呢?

网友:
看到华硕就想换班

网友:
心细,维修思路好,

网友:
细心就是好  少走弯路

网友:
事实证明PCI E总线即使有开路的情况机器仍可以点亮,我遇到过好几个了,再者单次触发看这波形好像也只有一次跳变啊

网友:
腐蚀的这么明显

网友:
我维修的原则是能不做桥先不做桥,实在不行再说。

网友:
你说的耦合电容 照片我一眼就看到那电容挂了

网友:
看smbus波形,像是没过内存啊,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思路也清楚

网友:
心细啊,可以

网友:
很细心啊,没走弯路!值得称赞。

网友:
很仔细,维修有时候仔细一点想想也不是很难,如果不仔细有时候都要修好久。

网友:
心细,思路明了,这样问题都找的出来

网友:
很仔细,值得称赞。

网友:
楼主真细心,我有一台ASUS X88V的死机,显卡压一下,不亮了,没进水,没有摔过的机器。看来也要跟楼主一样,要细心的去查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无数,经验就是0.8不动是北桥,0.7能跳到0.9,又回来,就是显卡!!!!!!

网友:
从简单开始,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好思路!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仔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看楼主修的好简单

网友:
小题大做了,这种有经验的板子扫一遍就能秒了

网友:
细心观查才好

网友:
楼主好细心 要是我早把桥干了

网友:
楼主好闲的功夫

网友:
学习中,北桥到显卡的高频信号,楼主挺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