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C 怪问题,有谁遇到过?谢谢。

楼主(2015-12-22):
K42JC 2.2 ,去掉COMS电池,接电可以自动上电到1.8左右,内屏无显,外接有显示,此时,按下开关,可以正常关机。。关机后,按开关就不能上电,无反应,待机正常。BIOS 刷过,桥加焊过,无效,求大家指点下思路,谢谢。。

网友:
换北桥或者显卡,显卡问题大一点

网友:
H55吧  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