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m BIOS,板号NM-A273 R1.0单CPU芯片组

楼主(2015-12-22):
联想G50-70m  BIOS,   位号UC3,  板号NM-A273 R1.0--单CPU芯片组I3-4030U独显N15V-GM-S-A2,  放心下载

联想G50-70m仁宝NM-A273 R1.0.rar

网友A:
BIOS下载 了郁闷编程器找不到这个芯片型号

网友:
你这台机子的BIOS是什么型号的?这款8M的都认不到,说明你的编程器好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下载 了郁闷编程器找不到这个芯片型号

你这台机子的BIOS是什么型号的?这款8M的都认不到,说明你的编程器好老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机子的BIOS是什么型号的?这款8M的都认不到,说明你的编程器好老哦

不是编程器了我问了好多都没有这个型号的!AH1503型号

网友:
我这是好机备份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编程器了我问了好多都没有这个型号的!AH1503型号

AH1503应该不是BIOS的型号,你看错了吧

网友A:
我知道不是型号啊,不过型号找不到25B64BSIG这个是型号,如果选25B64是有不过刷不了!

网友:
上面那个AH算是厂家了,只是编程器上没有这个AF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不是型号啊,不过型号找不到25B64BSIG这个是型号,如果选25B64是有不过刷不了!

我知道了, 你的BIOS正确的型号应该是25Q64BVSIG, 这个一般的编程器都可以支持。只有25Q64FWSIG只有高端的编程器才支持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机器是不是你拆了BIOS芯片出来刷过,然后没有修好。然后机器好像到我手上了。。。。整台机贴了膜的是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机器是不是你拆了BIOS芯片出来刷过,然后没有修好。然后机器好像到我手上了。。。。整台机贴了 ...

我晕,怎么可能,我是在福建,你是在哪里啊?我是这台好机备份的BIOS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晕,怎么可能,我是在福建,你是在哪里啊?我是这台好机备份的BIOS啊,

我这台机刚好也是客人12月22号拿到别人那边拆了bios刷过,呵呵,一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台机刚好也是客人12月22号拿到别人那边拆了bios刷过,呵呵,一样的机器。

刚才查了下,这机子我是15年10月19号晚上备份的

网友(2017-06-04):
能亮机 开机有点慢哦!!!

网友:
这个很多编程器都可以

网友:
BIOS是好的,就是开机慢,谢谢分享

网友:
你这个开机快不快啊

网友:
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