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80 版号LA-8002P

楼主(2015-12-22):
这台机器少量进水在EC和PCH旁边   现在的故障是加电后电流上0.4A左右  SLP-S5出不来   EC的条件满足   南桥的待机也是正常的  PCH的资料刷过故障依旧 现在还没J8e的桥   不知道该不该干PCH???求大师指点

网友A:
进水  看看桥底下有没有腐蚀

网友B:
从情况看,CPU 电压未出。从你的进水部位看。应该是桥未正常工作。你重新检查桥傍边的进水位置。看看电阻;排除真的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要看桥的供电是否正常。我的结论是1.你的桥供电未正常。2.桥损坏。。。你这个机器就这个毛病我可以百分百确认。。。先从桥的供电查起。桥的供电有多路检查起来有点麻烦。。。最好结合点位。要百分百确认供电都有。。如果你怕麻烦可以先换桥。如果老样子。回过头再检查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情况看,CPU 电压未出。从你的进水部位看。应该是桥未正常工作。你重新检查桥傍边的进水位置。看看电阻; ...

我也是醉了  这个版号的点位不好找  艹  现在修板子没有修人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醉了  这个版号的点位不好找  艹  现在修板子没有修人赚钱

仁宝滴点位本来就不好找,有图纸就已经很幸运啦

网友:
直接换桥 基本上ok 试试吧

网友:
看清楚主板有没有腐蚀断线

网友:
没有断线   现在PCH换好了SUSCLK这个信号电压才1.8V  加电后还是老样子

网友:
没下CPU电压出来没,没出来查下时序。看到那了,正好你没有桥就测电路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  看看桥底下有没有腐蚀

没有腐蚀的  最后换板子解决

网友:
这个看一下时序

网友:
最后还是换板子解决 修的头疼

网友:
.......h好任性 换板子了 有空修修这个板子 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