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没有坏道就是卡在这里

楼主(2015-12-22):
硬盘没有坏道就是卡在这里

网友:
解决办法:

运行你光盘上面的DM分区工具

运行DM-----清除DM加载的ONTRACK驱动!!!具体如下:

(A)dvanced Options --> (M)aintenance Options --> (D)ynamic Drive Overlay --> (R)emove Dynamic Drive Overlay

DDO去除成功的标志是,从硬盘启动时不再出现蓝色的DDO启动信息.

或者直接选Easy ...重新分区就可以。

这样过后直接用原版的安装盘装就OK了

网友:
楼上这都还记得,很多年前我的奔腾一代笔记本安装40G硬盘时用过,让老BIOS主板支持大硬盘的方法,。

网友:
重新分区格式化看看

网友:
二楼正解.就是dm造成的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这两年 dm这些老式软件

  我身边的人也渐渐淘汰了。。 现在自从有了强大的pe工具以后  这些dos软件就不给力了

   什么 dm软件 至少也有一年多没有用了   主要是用国产pe里面的分区精灵 diskgenius

    百度一下国产的 diskgenius  外国的dm软件已经是浮云了   看你兄弟要不要资料了。。不要的话。最多点中文   选择激活一下 c 盘为 激活分区    成功为提示  活动分区的标识

网友:
这个硬盘也是有许多年头了

网友:
固件问题吧

网友:
看着个图片应该也是很老的硬盘了。好多年没有看见这个故障了!!顶二楼

网友:
可能固件区坏道

网友:
换个软件实施啊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应该可以

网友:
如果硬盘没有重要文件,就直接分区解决

网友:
系统重装下。

网友:
重分区试试看,硬盘没坏道也不代表他没问题

网友:
当新硬盘试试 分区 重装系统 不行再来个引导修复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