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B460不开机,原来二极管坏了,但没同型号替换,求指教

楼主(2015-12-22):
今天维修一台联想B460本子,不开机,指示灯全不亮。通电后电流很大1.34A,电压为0。拆机查板子电源插口短路。初步判断是电源部分有元件烧坏导致短路,然后将电源部分的元件逐个查,终于查到一个二极管(标:CHCc  B14A)短路,导致电源短路只有电流没电压,焊下二极管找了半天找不到同型号的,请教各为大侠其他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可以替换。

网友A:
用刀头焊的吧 这边上的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刀头焊的吧 这边上的也···

是用刀头焊,这都能看得出来。

网友:
在其它主板上,找一个隔离电路的稳压二级管,就可以了

网友:
这焊工,也实在是无敌了。。。。。。。。

网友:
那个没啥用就是个稳压管!估计24v的

网友:
不装它也是可以开机的    就是少了点保护功能而已

网友:
直连也没事的

网友:
这个不装都可以把 不装试试

网友:
可以不装的

网友:
这种我遇到过

网友:
你可以直接取了不要那个二级管

网友:
一片狼藉啊,楼主焊工了得,这个不用装,下面有管呢怕什么。

网友:
b460 这主板坏毛病多的要死

网友:
坏板子上的 样子大小的 可以直接换上去

网友:
这个二极管不装也没事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不用装吧

网友B:
应该是保护隔离的二极管,板子上很多的,一般都在电源接口附近

网友C:
直接一坨锡搭上

网友:
稳压二极管不用装

网友:
嘿嘿。。。这焊功跟我又的一比,。。。

网友:
不装也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正极接的地,就是个稳压保护二极管。估计是19V保护二极管。其它板上相应位置的就可以替换。

网友:
不装也没事的

网友:
对嘛,一坨锡就过去了

网友:
不装也可以的吧

网友:
这个可以没有

网友:
其它板上找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

网友:
这是稳压的,可不要,如果你一定要的就随便在其他板电源口就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一坨锡搭上

焊在你脸上?即使这是隔离二极管,也只能直接焊在你身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保护隔离的二极管,板子上很多的,一般都在电源接口附近

稳压管,有两个管U50U47就能看出不是隔离,另一个电池隔离不会在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