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320一体机黑屏

楼主(2015-12-22):
就是不能打显卡驱动,APL5930也换了,飞线也试了就是不行。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有台一样的机器 后天到芯片做上试试  同样不能打驱动

网友:
我的和你的一样。
飞线,换5930都不行。

网友:
晕,这就是我的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很多人说换了显卡还是一样的效果 。期待楼主的解决办法。。。。

网友:
貌似这个高压板易坏

网友:
实在不行就改成集显的,有相关的帖子,我试过好用

网友:
请问你们都解决了吗?我手上也有这么一台,都换了也飞线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