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检测功能的可调电源的问题!大家千万注意不要被误导了。

楼主(2015-12-22):
淘宝上买了个  兆信RF-1503T手机维修电源15v3a  电源,上面有个电压检测功能,用起来也方便,直接用一根表笔就可以了,另一根地线从电池接口进。测量也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用了几天。原本应该1.8V的电压测出来只有0.8V 很奇怪,就一直查原因,一直查不出来什么问题。最后我拿万用表一测,1.8V有的。我那晕啊。再测一次还是0.8 。突然明白了。机器上带的表不准。得出结论,维修电源上的表只能参考,发现测出来有问题的地方一定要用万用表再测一次。。大家可以试一下,我测的是苹果5的开机键上,应该是1.8V的,但测出来就是0.8V 。大家可以试试。上图吧。 为了查为什么是0.8V 我把HOKD_KEY_L所连的所有元器件都拆了还是0.8.都有飞线重新把这条线搞起来。。。。

网友:
其它地方测量准不

网友:
用示波器也可以测出来的,你用个便宜的东东去测肯定不准

网友:
維修時用的工具好壞,品質就表現出來

网友:
  挺给力的

    不过学习的时候不要太过于讲究高端的设备  主要是手工 修手机

网友:
其它的地方测基本上还是很准的。我到现在只测到上面这个点不准。其它测出来的都准,所以我说测的对的数字不用管。测出来有问题的地方一定要再拿万用表再测一下。

网友:
我也用这个电源。这个电源真是不咋地!!质量不行啊!我那个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候电压自己往上加,一加就加到7、8伏。吓的我每次试机都要瞅准电压才加电。但有时候还没事用着正常。

网友:
什么价格什么货,很正常

网友:
我遇到复位信号怎么测都是1.0v电压,万能表才能测出来

网友:
我有那台,有问题的就开机座子跟5s的u2复位,暂时只发现这两位置

网友:
我被维修电源烧了一块苹果主板.....

网友(2016-02-04):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用的是诚工电源。修个5S不开机,测复位电压怎么测都是0.8。什么都搞完了。还是不行。后来有一个好的ID板。测试了一下也是0.8V当时就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