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MS-H61EL无CPU供电 完美修复

楼主(2015-12-22):
       铭瑄   115X的   MS  -H61EL     台式主板问题,无CPU供电 0V  RT8859芯片
       38脚EN是1.09V  ; 41脚VCC 5V  ; 42. 43脚2.8    ;    49和50是11.8V  ; 47和48有1.2V  ; 51-54 PWM 1.89V ;56脚
DVIDA电压为0.4,
     先换副控RT9605A  换了两个 。

    还是 PWM 1.89V  ,从好板上掉换RT8859芯片,坏板还是一样PWM供电异常,好板正常有供电,说明芯片是好的。

     这时55脚QRSET好板上是4.9V  ,这个板才0.45V,不对,这板前面应该还有问题。测到,48脚DVD和DVDA 1.2V,还有有时下降 0.8V,这电压有问题,直接查,发现串联两个电阻有问题,拆后,上面那个阻值不对,下面那个12K ,去别的料板拆了个64.9k  ,电压上到1.873V,去量,CPU供电产生了,0.8V   ,上CPU后 1.12V。后来去测PWM电压 0.59V

网友A:
你有两块板子对着修呀,方便多了。。。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有好板对照的确好弄些

网友:
现实中哪有这么多一样的板子对照修

网友C:
LZ是否整理编辑下下会更清楚明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两块板子对着修呀,方便多了。。。

一个是昂达h67/h61,有大概定义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有好板对照的确好弄些

是的,不过有的脚也不一样,毕竟是昂达的h67/h61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是否整理编辑下下会更清楚明白些

做修理的,不是写文章的料,望谅解

网友:
哪里的故障呢?? 怎么没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