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排故障步骤

楼主(2015-12-22):
电脑维护都是采用替换法

1先软后硬
2先外设后主机
3先电源后部件

一:开机无反应;
1.1用万用表打到750,测下插座和电源线通不通电,是不是220V1.2用万用表打到20测下电源的紫线和绿线是不是3.3V-5V

二:一闪即灭;
一闪即灭是短路了,灵线和火线碰到一起就会短路

三/主板

诊断卡插在PCI插槽上,
代码显示00表示主板不跑代码,

主板问题占90%
InteI一般不会坏,AMD重点怀疑

四/代码不过内存;
代码显示c1 或  d4表示代码不过内存用橡皮檫檫干净内存两面金手指,再用镊子刮干净内存插槽,
再用吹气的吹干净
不行就换个好的内存试下,还不行再换个好的主板试下

五:代码不过显卡:
代码跑完内存不跑了,或者继续跑,显示器无显示,是代码不过内存
也是用橡皮檫檫干净显卡两面金手指,再用镊子刮干净显卡插槽,再用吹气的吹干净
不行就换个好的显卡试下,再不行换个好的主板试下

六:死机和不断重启;
1要么撒热器风扇坏了,
2要么散热器的脚架断了,
3内存坏了也能造成死机
4换个好的撒热器试下再不行换个好的内存试下

七:蓝屏;内存和硬盘有问题:
用橡皮檫檫干净内存两面金手指,再用镊子刮干净显卡插槽,

再用吹气的吹干净
不行就换个好的显卡试下,

再不行换个好的主板试下
再不行换个好的硬盘试下

八:认不到硬盘:
1先检查硬盘数据线和电源线有没有插紧,插紧
2听硬盘有无跳盘的声音
有是硬盘坏了,换个好硬盘试下
3硬盘装在机箱里,连好数据线电源线,
触摸下有无轻微的震动,有的话说明硬盘坏了
换个好的硬盘试下

九:声卡:
1接口有没有插紧,插对?音箱有无通电?
音频线有无损坏?

2有无调成静音?

3设备管理器有无被禁用?

4看声卡驱动有无装好?是否匹配?

5看看是否两个声卡(独立声卡和 集成声卡),
是否同时打开,同时打开会冲突,禁用一个驱动

6如果不是以上原因,换个好的声卡试下

十:网卡
1水晶头插在网线插口两个灯常亮不闪,网卡坏
2检查网线有无损坏,
3单机上网拨号看下提示:检查有无信号过来
678表示帐号密码错误
691表示读不到远程电信服务器
4在设备管理器看下网卡驱动有无安装好,
网卡有无被禁用
5 BIOS integrated  lan里看下网卡有无关闭

十一:显示器变色:
1显示器的 红蓝黄线有没有少插?
2再VGA线有无接触不良?
3换个好的试下,
4还是不行按代码不过显卡方法处理

十二:卡屏
卡屏是系统没有装好,硬盘有问题
1先检查硬盘数据线和电源线有没有插紧,插紧
2不行换个好的硬盘试下
3再不行重装系统

十三:花瓶和蓝屏
1看内存和主板是否匹配
2看独立显卡有无痕迹
3也有可能是系统没装好,
4不匹配,有痕迹换个好的内存试下
5再不行重装系统

十四:软件故障
分不了区,进不了系统;
按F8进安全模式,用360杀毒,强制卸载,实在不行重装系统

十五:进BIOS查看硬件配置信息
Endbied开启          disabied关闭

Advanced :
CPU   配置
cpu ThernaL  配置参数
FAN   CPU风扇开关

BOOT  设置第一启动项

PC health   查看CPU参数

POWER   设置电源
设置显卡电源,
设置USB电源,
设置硬盘电源

Ioad pefau  导入最佳设定值

onboard lanfunction  BootROm
无盘设置网卡为启动项
Endbied开启
disabied关闭
8139网卡才能从网卡启动

Integrated  设置USB,键盘鼠标开关
keyboourd键盘开关
mouse鼠标开关
LAN网卡开关

Endbied开启          disabied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