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华硕P5KPL-AM SE

楼主(2015-12-22):
主板型号: 故障:时亮时不亮。
  目测外观良好。打阻值正常。上电不跑码。 。看诊断卡复位灯已经灭了。复位电压应该出来了。按时序走起。内存。桥。总线。南桥。供电都正常。CPU电压才0.8V(正常在1.3V左右)难怪会时亮时不亮。顺便测时钟复位电压也正常。直接查电源芯片供电开启信号都正常。有人可能会直接更换电源芯片了,不急先查下VID组合好像不太正常。跑线到这两个小八脚芯片上。直接料板拆两个芯片换上 。上电诊断卡已经开始跑码了。 亮机了 进BIOS查看电压指标都很正常。CPU电压1.32V很标准。仅供新手参考。
总结:两个小八脚芯片导致CPU电压不正常。下次有谁碰到一样问题的可以直接秒杀。

网友A:
沙发我的,这两个芯片干啥的?控制VID的吗

网友:
822是这货吗?epu是这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我的,这两个芯片干啥的?控制VID的吗

推测是管理vid电压识别信号输入高低高电平组合变化的。

网友B:
这哥两有什么用?

网友:
VID组合要查数据

网友C:
请问楼主,这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是通病吗?

有可能的。。

网友D:
是不是都是高低高的信号?

网友:
如果有图纸更知道啥原因了

网友:
这块板的对地阻值应该是多少啊 大神

网友:
修了这么多这个板子 还没有遇到这个坏的  不是没有CPU供电  就是102排阻  时钟芯片 南桥 问题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共享一下,是如何跑线到VID,然后确定是哪两个芯片的问题,过程很重要,谢谢!

网友E:
这两个小八脚芯片是什么型号的?看图片上面的好像看不清楚,如果要换,你是用相同的板所拆的料板吗

网友F:
那个芯片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小八脚芯片是什么型号的?看图片上面的好像看不清楚,如果要换,你是用相同的板所拆的料板吗

华硕主板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芯片是干嘛用的啊

估计是调节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都是高低高的信号?

就是高低高电平组合的CPU VID电压识别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哥两有什么用?

调节CPU核心电压值大小输出。

网友G:
这两个芯片干啥的?控制VID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两个芯片干啥的?控制VID的吗

应该是控制VID信号高低高电平工作组合变化的。

网友:
这两个芯片坏的  我遇到的很少

网友:
cpu 可调电流控制器吧,频率作用即调节CPU电压的。

网友:
这种型号是什么 原件   仔细都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