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不过内存 SMBCLK被拉低 疑似通病!

楼主(2015-12-22):
版号 : P8h61

故障:不过内存

SPD   3.3V  SMdata  3.3V   SMclk  1.03V   不正常。

过程省略   拆掉PU17就可以了!

芯片·本体·标示     3334A  我也不认识  没找到相关资料!  那位大神知道    有劳告知一下!

然后就亮机了    送上亮机bios   参考点位!

亮机备份P8H61 REV2,01.zip

网友A:
PU17干什么用的,为什么拆了就好,不用换一个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U17干什么用的,为什么拆了就好,不用换一个吗

不知道                    拆掉电压就恢复3.3了         就是PU17拉低的       不用换!

网友C:
华硕小8脚,比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小8脚,比较差

跟技嘉的小八脚一样爱坏。

网友:
MSI的小八脚一样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拆掉电压就恢复3.3了         就是PU17拉低的       不用换!

PU17出问题会当初内存输出

网友:
感觉总线电压不对的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赞。。。

网友D:
这个小8脚芯片为可调电流控制器,在板上可用作超频作用。话很多其它品牌板也有此设计。

网友:
这芯片是UP6262吗

网友:
还有类似的8脚I小芯片,丝印为NCT3931U.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8脚芯片为可调电流控制器,在板上可用作超频作用。话很多其它品牌板也有此设计。

可能是吧      技嘉的一般小一点    都在内存槽附近!

网友:
反正我修的板不抓内存,一查就是内存上系统管理总线电平被拉低约1.5V,跑线到上述小8脚芯片上,原来芯片一般在CPU 风扇下,物料氧化所致,重新更换料后主板开机正常了。通病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闲了,看看,遇到就可以搞了

网友:
我有片P8H61  CPU有两相没有工作

网友:
学习了 ,下次 在修道这样的问题就  会修了

网友:
我今天的板子和你的一样跑20,不擦内存也是20,把你说的这个芯片去掉就正常了,太感谢了

网友:
每次修板子见到这种小八脚就直接拆掉

网友E:
小八角出问题导致各种怪故障都有啊。 上次修过技嘉的 类似这样的。 掉电。拆掉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小八角出问题导致各种怪故障都有啊。 上次修过技嘉的 类似这样的。 掉电。拆掉就好了。

这种板不认内存 或不过内存 我拆了PU17的不行 你们怎么的行呢 难道我人品比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板不认内存 或不过内存 我拆了PU17的不行 你们怎么的行呢 难道我人品比较差

又不是每一个故障板都是一样的维修结果。

网友:
这种芯片技嘉的板子上有用到。用作调整电压,过流保护及节能。

网友:
UP6262,看来我还是太老实每次都换个料

网友:
这芯片就是UP6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