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上电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5-12-22):
                      小修联想G470上电不显示
发帖
地点:迅维实地学员宿舍
天气:这两天尼玛又热起来了
心情:还不错,棒棒哒!
      礼拜天实地不上课,中午放学后,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回到店里,吃完午饭,手里正叼着烟呢,老板娘让我看看这台机子,板子已经让徒弟已经拆出来了,板号如下:

据老板娘说这台机子是同行送修的,送来有两三天了,让我赶紧看下(老板出差去了,机子接下来一直放那没人修)……板子看起来挺新的,没有维修过的痕迹。习惯性打各大电感对地值,无异常。接上可调电源,待机O.O1A,按下开关键以后,电流跑到O.3A左右徘徊 持续大概10秒左右掉回到0.01A,重复触发,重复掉电,一看这故障,都知道这明显是由于缺少供电所致…….在上电的瞬间示波器逐个测各大供电:3vs 、5vs、1.8VSP pl702+1.05VS、_VCCPP、pl502+1.5VP、 +0.75VSPpl601+VCCSAP、 pl801 +VGA_CORE 、  +VGA_PCIEP 、桥供电等二级电压均正常,唯独CPU核心供电和集显供电电感无电压……
按时序,先干CPU核心供电,示波器测CPU和核心供电电感PL904前后端均无波形,查CPU供电芯片ISL95831工作条件,
测得ISL98831供电22  23  30  31脚,7脚开启信号VR_ON都正常,就按照饼哥传授的去电阻出CPU核心供电方法把ISL95831第24脚的接地电阻给干了,在通电测得核心供电和集显供电都出来了(注:此方法只能用来初步判断芯片PWM模块的好坏,出来的供电不能直接使用),既然芯片本身、供电、开启都基本正常,隧用示波器测ISL98831的4脚和6脚,果然没有SVID波形。CPU想要发出SVID信号给ISL98831,必须要收到桥发来的PROCPWRGD信号上假负载测此信号无电压,接着按时序一步步向前查,DRAMPWROK为低,并且发现桥没有收到PWROK、APWROK信号。查图得知,PWROK和APWROK由EC的104脚和107脚输出,再仔细查了一遍EC(KB930QFA1)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在论坛下载了一个BIOS刷上,也还是一个鸟样儿,由于手头没有这个EC,料板也找不到,发芯片又需要第二天才能到(第二天还得到实地上课呢),跟老板娘说了一声,带着板子 CPU和内存来到了实地,并且在X宝拍了5个全新的EC,刚好今天下午实操修板,发的EC也到了,就换了一个上去......换完后上电电流到了0.4A,然而CPU核心供电任然没有,当时心里就暗骂了一句“去你大爷的”……骂归骂板子还得修,测EC 104脚和107脚,已经有3.3V高电平了,而DRAMPWROK还是为OV(此信号是桥发给CPU的内存模块PG信号,高点平有效)
图纸可以看出DRAMPWRGD信号由+3VS经电阻R546上拉, 费半天劲找到R546的位置发现尼玛电阻直接没了,因为是200欧电阻,懒得找,直接一根线连上 再通电触发,电流狂奔到了1.15A然后又掉回到1A
没有带屏过来,示波器抓了下LVDS接口的EDID信号如下:
   EDID数据 EDID时钟
至此,此机完美修复。
    还有几天时间,马上要从实地毕业了,回顾两个多月的学习历程,有辛苦,有欢乐,更有收货!在此,向饼哥、徐总、黄总、阿林老师和强哥表述由衷的谢意,感谢你们两个多月以来的悉心教诲,使我获益良多……

网友A:
电阻是人为故障么,还是你不小心碰掉了

网友B:
电阻    是腐蚀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人为故障么,还是你不小心碰掉了

应该不是我们弄掉的,我查到那里的时候就发现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    是腐蚀掉了吗?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应该不是我们弄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应该不是我们弄掉的

没有发现腐蚀的痕迹

网友D:
不会用示波器啊

网友E:
ISL95831第24脚的接地电阻拿掉是强制开启一个输出吗?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用示波器啊

来迅维之前我也不会,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ISL95831第24脚的接地电阻拿掉是强制开启一个输出吗?学习了

此板子的CPU核心供电和集显供电都是由一个芯片控制,去掉24脚接地电阻以后,两个电压都出来了,但是这种方法只能用来判断芯片的PWM模块的好坏,不能说芯片100%就是好的,而且出来的电压也不能直接使用,只能当做一种判断方法而已

网友F:
看的不是太懂,6系的时序和5系差这么多吗?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的不是太懂,6系的时序和5系差这么多吗?谢谢分享

基本上差不多,集显供电有点区别

网友:
什么时候 也去看看  实地!!

网友F:
有大电感直接供电的都有哪几个啊,cpu 桥 总线 独显 还有什么,集显也是吗?请教师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大电感直接供电的都有哪几个啊,cpu 桥 总线 独显 还有什么,集显也是吗?请教师兄

内存,VCCSA管家供电,待机3/5V,VCCPLL锁相环供电,充电电路还有一个

网友:
分析的很好,高手啊,谢谢分享

网友G:
几经波折,示波器很重要

网友:
学了很多东西

网友:
我单想学笔记本有这样的吗?有基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几经波折,示波器很重要

确实,尤其是PWM电路

网友:
示波器的打数据和始终都用自动能捕获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