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技嘉GA-B85-HD3

楼主(2015-12-22):
主板型号:
故障:自动开机几秒断电就开不起来了。
这板还很新还在保修范围。由于快年底了售后已经不收返修板了客户又不想等就直接修了。
测待机PCI-E B10脚3.3V正常。开关才0.8V不正常(正常在3.3V-5V)看来是开关真电压不够导致不正常触发掉电。从开关针跑线到这小六脚芯片上。 直接拆掉。不在自动上电了。测开关针电压也有3.3V正常了。短接开关风扇转没有几秒又掉电了。掉电又自动开起来不在掉电了看诊断卡跑码了,接上显示器提示BIOS错误提示是否恢复BIOS。直接选择Y。自动恢复中 完成后重启不在提示BIOS错误了。 正常了。本来想备份BIOS。可惜编程器不支持这新款的BIOS芯片。没有找到这种型号的最高只到6465E BIOS芯片型号是 MX25L6473E 遗憾了bios没有办法备份。仅供新手参考。总结:开关边上一小六脚芯片拉低了开关电压导致不正常触发。

网友A:
能说下小6脚芯片作用吗?

网友B:
拆掉不补回去  不会有什么后果吧  还有就是 什么原理

网友C:
BIOS 不用备了...GIGABYTE 可以下载的..

网友:
技嘉板能在官网下载bios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下小6脚芯片作用吗?

这要查看图纸才知道起什么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拆掉不补回去  不会有什么后果吧  还有就是 什么原理

应该没有问题。这小六脚芯片跟USB接口旁边一样的估计起到什么保护之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不用备了...GIGABYTE 可以下载的..

是的有。。。。

网友E:
MX25L6473E是个多大容量的BIOS芯片呢?8M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MX25L6473E是个多大容量的BIOS芯片呢?8M的?

64M芯片 内容文件大概是8M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这小六脚芯片跟USB接口旁边一样的估计起到什么保护之类的吧

推测是起到静电保护的

网友F:
楼主不是跑线到小六脚吗,怎么又把六脚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是跑线到小六脚吗,怎么又把六脚拆啦?

这小六脚芯片和开关针相连。是这个小六脚芯片坏了拉低了开关针的电压。所以直接拆掉不用。

网友:
8系列维修。收藏了

网友:
学点经验先。。。

网友:
难道那个6脚芯片是个电压保护原件

网友:
这个现象以前有碰到过,

网友:
应跑一下这个六脚芯片看各脚连什么地方?

网友:
ga-b85_hd3   xx嘛型号是?官网没有这个xx的BIOS的吧?

网友:
这个小六角里面应该是几个二极管组成的

网友:
有强大的理论作为维修的基础。就是没图,大脑里也是有图的!强悍!

网友:
刷BIOShd3后面你是什么型号的尼?

网友:
6脚的应该是静电保护吧?  楼主强大啊。。B85就开始修了。。。

网友:
这个小六脚应该和USB接口旁边的一样吧,防静电的。

网友:
应该是和USB的静电保护IC一样的

网友:
技嘉主板很多型号都有这个小六脚。。我有块技嘉的A970主板,开机马上断电,不插CPU供电一样。再开一定要断电才能开。换IO 8728后能正常用10分钟左右后会自动关机。之后又是开机马上断电。。求思路。。

网友:
现在修个主板真不容易啊,连元器件的标都没贴上给你加分了

网友:
新板也开始慢慢坏了  没图纸 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64M芯片 内容文件大概是8M的吧

8M 文件 编程器不支持?

网友:
这个小六角是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64M芯片 内容文件大概是8M的吧

搂主的编程器也是866,不过看来你没升级编程器固件。看到你的帖子,然后还特意连接编程器找了下,先是跟你一样,然后升级了下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64M芯片 内容文件大概是8M的吧

版本: V6.50 支持芯片数:14037 --2015.12.25

支持EN25/MX25/W25芯片的OTP编程。
支持MX25/W25 1.8V芯片(需专用降压适配器)。
芯片增加到14000+

不过你发帖子的时候,刚好这个版本还没出来,就错三天。

网友(2017-08-20):
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没几天客户又回来了 说有时候不通电 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