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981P之无待机电压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22):
时间:1211
地点:迅维实地3期实操教室
      前几天还下着连绵细雨,今天太阳又爬的老高老高,预示着深圳今年第5次入冬又失败了…….1018号来到实地开始上课到现在差不多有两个月了,告别了徐大神和饼哥,有来到3期聆听黄总和强哥的教诲,刚好前两天阿林老师向我们传授了他的横行江湖的独门绝技“抓波大法”(不是葵花宝典,各位不要想歪了,哈哈)今天就从强哥手里领到了一片板子,因为是老机子,并且只修待机3/5V,所以品牌什么的也就懒得查了,拍了一张板号图片给各位奉上:

    从强哥那里拷来图纸,大概把板子看了一下,除了南桥不知道被哪位“前辈大神”给干没了,其他地方料都还算全……那就开干,首先打了下公共点和各大电感对地值,基本都还算正常,没有明显短路地方,接上电源,调到19.1V,通电待机0.00A。既然是仁宝的机子,直接测量隔离管PQ2D极和S极电压,都为18.6V,公共点也为18.6V,心想刚经过两个隔离管就有0.5V压降,这个18.6V应该是个“虚的”。接着又量了下PQ2G极,发现也是18.6V,呵呵,保护隔离没过!既然保护隔离没过,先不管其他,先把保护隔离搞正常在说……
          从图纸看,这板子没有ACON信号,也就是说没有使用仁宝的“点火回路”,只需要PANIN为高导通PQ8,让PR4和PR8形成分压产生低电平控制P沟道管子PQ1、PQ2导通,大电流公共点就出来了(至于ACOFF#这个电池校准信号,不需要理会它)……..量PQ8 控制极3.1V,PQ5控制极0V,PQ4控制极18.6V,PQ8  D极也为OV,都木有问题,正常情况PR4和PR8已经分压成8V左右去导通PQ1和PQ2……既然还有18.6V,接着测索性拆了PQ4不装,并且把PR4和PR8都拆下来量,阻值均正常,心里顿时无语,怎么会不分压呢?逮着图纸看了一会儿,突然反应过来,既然没有使用“点火回路”,PQ2也没有导通,PQ2的D极哪里来的18.6V电压?果断用万用表戳PQ2,击穿了,,心想还在想着我特码太NB了,我这是秒杀的节奏啊!料板找P管个换上,通电公共点电压19.1V正常了,电流0.3A,待机3/5V却没有,明显短路了,马上断电,摸了下MAX8734这个待机芯片,尼玛滚烫滚烫的,领了个全新的8734装上去,电流下去了,待机还是没有
查8734,20脚主供电19V,6脚线性开启19V,8脚基准2V,25/18脚线性3V/5V也正常,3脚和4脚的PWM开启信号ON3、ON5都有了!

      从上图可以看出,ON5由线性5V上来控制,而ON3接2V基准电压,由8734数据手册可知,需要5V正常以后才会输出3V……既然IC工作条件都满足了,上神器(普原1102E)示波器,先拆掉两路上管,霜通道抓取5V上下管G极无波形如下:

  可以看出,5V上下管有正常工作将近4毫秒保护掉了,接着测试3V上下管,发现3V下管控制极有持续4.8V高电平,说明下管一直在持续放电中,拆掉3V下管,控制机电压恢复正常0V,将下管换掉,装上其他元件,待机电压正常输出(补充一点:换下来的3V下管用万用表测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这难道是“传说中的”软击穿?)
问题比较简单,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帖中有某些表述不清楚的地方,各位大神勿喷,呵呵!

新手上路。 +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这个要是没有示波器 是不是麻烦了    实地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实地的示波器学得不错,有机会去学一学。

网友:
修的不错,实地示波器用的真好

网友A:
哈哈,会示波器等级都不一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会示波器等级都不一般了。

来实地老师都会教的,呵呵

网友:
没有走弯路,思路很清晰。比我在工厂待了几年都感觉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