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出现蓝屏怎么办

楼主(2015-12-23):
电脑出现蓝屏怎么办

  电脑出现蓝屏怎么办呢?对于电脑用户来说,电脑蓝屏现象或多或少的遇见过,就必须得引起注意啦。对于蓝屏现象的解决方法,应该依据产生问题的原因对症下药。下面就来看一下电脑出现蓝屏怎么办的解决方法吧。

电脑出现蓝屏怎么办 图一

  电脑出现蓝屏怎么办的方法与步骤:
  1、当电脑出现蓝屏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来初步修复一下电脑。

  2、当电脑首次出现蓝屏时,应当在重启电脑时,按键盘快捷键“F8”进入系统启动菜单中,然后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来启动电脑,据此来修复一下电脑,看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

电脑出现蓝屏怎么办 图二
  3、另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启用电脑蓝屏修复程序。

  打开“运行”对话框,输入命令“Regedit”进入注册表程序。

电脑出现蓝屏怎么办 图三

  4、依次展开“HKEY_LOCAL_MACHINE ”→“SYSTEM ”→“CurrentControlSet ”→“Control ”→“SessionManager ”,在右侧找到BootExecute项,双击将其值设置为“ autocheck autochk *”。 经过这样设置以后,如果电脑出现蓝屏,将会在电脑重启后自动运行自检程序,试图对系统中存在的错误进行修复。

电脑出现蓝屏怎么办 图四

  以上是一些关于电脑出现蓝屏怎么办的解决方法,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想了解更多网络维修的问题与解决的方法请关注迅维网!

网友:
我们都是直接装系统

网友:
直接装系统,还更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