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尿屙到裤裆里了,CQ43花屏

楼主(2015-12-22):
原机硬盘坏,换了就好。客户要求清灰,......之后,装机,开机花屏。屏排重插N次都花,“技术”找问题也没有,看来“尿急”。用5倍放大镜看接口,好的。试着不播屏排开机,用屏排去“试”,嘿,轻轻“压”上去就不花。办法:剪适当一绝缘细条,把板上屏接口座垫到适当,“压”上屏接,用热溶胶粘住。搞定。

网友:
吐字不清 一塌糊涂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

要是配个图说明下就好了

网友A:
屏线插上去插不紧,有胶水粘好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插上去插不紧,有胶水粘好是这样吗

应该是这个意思 听不懂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插上去插不紧,有胶水粘好是这样吗

屏排插到底就花屏,有触脚空位,半压上能完全接触但又要脱落,只好把排座触点垫起来压上去用胶粘住。

网友:
清个灰惹上事了?

网友:
这回明白了 上面真不是很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