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急!急!!急!!!优派VS10866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5-12-22):
我今天修一台优派显示器,故障是指示灯亮黑屏 拆开看爆了个电容 把电容换好后还是黑屏(背光没亮起来) 再把旁边几个电容换掉还是黑屏(背光还是没亮起来) 于是改个高压板,改好后背光还是没亮起来 黑屏,供电 开启 地都有接对,供电12V 开启3V  各位大神 维友们帮帮忙啊 谢谢各位大神和维友们file:///!!!

网友:
各位大神维友们,快来啊!

网友:
小弟在线等啊  可以通电就是不显  背光也亮不起来

网友:
我把通往高压板那两条线都接过了(一条开启一条ADJ) 都不显(背光不亮)

网友A:
是有显示 无背光么?  你仔细看看 用手电筒照一下看看是不是已经显示了 如果是的话 那就是灯管坏了 或者灯管链接的那个线在灯管两边断了

网友B:
闪都不闪吗?灯管测一下,电源板应该是好的,一般都会闪一下灭啊

网友C:
改了高压板不可能亮不起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了高压板不可能亮不起来啊。。。

我换了好几个高压板,不可能高压板都是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有显示 无背光么?  你仔细看看 用手电筒照一下看看是不是已经显示了 如果是的话 那就是灯管坏了 或者灯 ...

就是背光没亮起来 才不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都不闪吗?灯管测一下,电源板应该是好的,一般都会闪一下灭啊

故障就是指示灯亮绿色黑屏(背光没亮)

网友E:
改个驱动板上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是背光没亮起来 才不显示的

我是跟你说 是不是有显示了  有显示只是没有背光  你不会亮 不代表没有显示 哥 灯管不亮 但是有显示 你是不好看到的  你得仔细或者手电筒拿来照一下  就知道屏有显示 只是没有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跟你说 是不是有显示了  有显示只是没有背光  你不会亮 不代表没有显示 哥 灯管不亮 但是有显示 你是 ...

哦哦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个驱动板上去试试

是驱动板还是高压板?驱动板也会导致不通电?高压板有换过好几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跟你说 是不是有显示了  有显示只是没有背光  你不会亮 不代表没有显示 哥 灯管不亮 但是有显示 你是 ...

那像这种情况你知道是哪部分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像这种情况你知道是哪部分的问题吗?

如果是有显示 只是没有背光 是早期的灯管LCD那就是灯管坏了 或者链接灯管的线在灯管两头氧化或者烧断了 一根灯管有两根线 你看你是机灯管的 一看就知道了 如果是灯管 我不建议你自己搞 因为搞灯管是细心活  你自己来搞不好屏就坏了 确实需要很小心 不专业的话 还是给外面店做专业维修的搞吧 或者你抱着必死的决心大不了换新   可是要是灯管坏了 你也没有灯管换呀  所以还是拿外面去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有显示 只是没有背光 是早期的灯管LCD那就是灯管坏了 或者链接灯管的线在灯管两头氧化或者烧断了  ...

但是测了四根灯管都是好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但是测了四根灯管都是好的啊

是吗?怎么听你说起来这显示器还悬乎起来了  你不是说你拿通用改高压都不行吗?你把原主板上的电源12V给断开  就不要让主板12V电给芯片供电  只飞线四根到你改的高压上 可能是原主板上的 短路保护了 要么就是12V带不起负载了 前提是你说你的灯管都是好的

网友F:
测过灯管吗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过灯管吗是不是灯管坏了!

灯管测了,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吗?怎么听你说起来这显示器还悬乎起来了  你不是说你拿通用改高压都不行吗?你把原主板上的电源12V给 ...

哦哦  我量了电源板上的电容是19V的电压接在改的高压板上可以吗?就是通用高压板(四灯的,像这种通用高压板的电压范围是几伏到几伏啊?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吗?怎么听你说起来这显示器还悬乎起来了  你不是说你拿通用改高压都不行吗?你把原主板上的电源12V给 ...

把原来高压板的供电断开,把通用高压板改上去后可以亮了,但量了不到一分钟就灭掉了,量了通用高压板上的供电是18V 会不会是电压太高高压板承受不了导致灭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把原来高压板的供电断开,把通用高压板改上去后可以亮了,但量了不到一分钟就灭掉了,量了通用高压板上的 ...

通用高压板的电压范围挺大的。  有些12-30V的。   你看下高压板的标识。

其实挺简单的,你拨掉开关线。   断原来的高压板供电,改高压板,外接灯管。  就这么试下啥问题就清楚了。

网友H:
黑屏能不能看到字,能看到就是高压或是灯管,没有字就不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黑屏能不能看到字,能看到就是高压或是灯管,没有字就不是了

看不到字 灯管测试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通用高压板的电压范围挺大的。  有些12-30V的。   你看下高压板的标识。

其实挺简单的,你拨掉开关线 ...

那18V的电压有影响吗?会不会减少通用高压板的使用寿命?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大神的帮助!!!我也感觉有根灯管像是老化了,于是就改成双灯的高压板(不会灭,就是亮度有点暗。各位大神,要怎样才可以把亮度调亮啊?谢谢!!!)

网友:
改好的双灯高压板在测试中(托各位大神的福,千万不要灭啊!!!

网友I:
此型号没修过。  你改的通用高压板,还是原装同型号的?有些信号反馈要到电源板上去的,记得哪个论坛中有人换过通用板不行的,要换原装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此型号没修过。  你改的通用高压板,还是原装同型号的?有些信号反馈要到电源板上去的,记得哪个论坛中有人 ...

通用高压板不分原装的吧

网友:
换你原来的板子,把高压输入的滤波电容换试试,我在修DELL E197FP 19寸正屏显示器时出现背光亮一下就灭,查高压回路输入电压12v(实测12.21v)正常,但直觉应将两个滤波电容换掉看看(25v 220uF,编号为C1 和 C9),拆下来测量电容值正常(均在220左右,几微法的差别),换成25v 330uF电容,故障解除。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把原来高压板的供电断开,把通用高压板改上去后可以亮了,但量了不到一分钟就灭掉了,量了通用高压板上的 ...

不是  所以我说还是你灯管有问题嘛  通用的 还会灭掉 说明还是灯管那边的事  要么就是灯管不稳定 最有可能的还是灯管两头的线烧得接触不良  显示器会一闪就灭的 我目前修了太多 都是灯管本身的事  是高压的事的几乎没有 除非是杂牌的  不然正规厂商 高压部分不容易坏 容易坏的 就是灯管  你改了通用 即使用那么几下可以用  但是没有根本解决 最后还是很容易坏的 还是要换灯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  所以我说还是你灯管有问题嘛  通用的 还会灭掉 说明还是灯管那边的事  要么就是灯管不稳定 最有可 ...

我换了双灯的,有问题的那根没接!大神,有什么方法测试灯管有没有问题(在不拆屏的情况下),我用测灯管的也测不出来它有没有问题!大神,请教下啊! 祝大神圣诞节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换了双灯的,有问题的那根没接!大神,有什么方法测试灯管有没有问题(在不拆屏的情况下),我用测灯管 ...

没有 我自己碰到这样的 我自己也不想换灯管 尤其是同行的机器 先改高压 测测一两天可以就交货 如果在测试的时候就不行了 就不改了 直接换灯管 这是没办法的 虽然我也不想换 不过还是得换

网友:
你用通用版的驱动板试过了没有,能不能点亮

网友:
还是用双灯试下
吧!!

网友:
灯管 测试了吗?

网友:
我手里也有坏彩显一台,谁有线路图请上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