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这个再说哪里吗

楼主(2015-12-22):
完全没看懂 ,太多英文不懂了。

网友A:
atx-pwok是南桥复位的必要条件

网友:
电源好信号

网友:
是不是ATX电源灰线到IO的ATXPWRGD的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x-pwok是南桥复位的必要条件

感谢大神解惑

网友:
感谢大神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