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60 掉电

楼主(2015-12-22):
各位高手 请教   G460   接电 第一次开机   跑1.5  掉电  到0.111   再到0.006   不拔电源  再按开关  就可以显示了  。显示后再开  又要掉电       再开又显示了。 怪

网友:
看下是不是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G460 掉电 比较难修 有的人说显卡 问题  有的人说 显卡供电芯片 只能用波波试了

网友:
谢谢各位   换了一个  BIOS  电池  OK

网友:
版主  就是厉害   一下子  就点破了

网友:
晕倒,bios电池的事啊,我还以为是什么问题呢